[综合] 关于太阳能板功率~怎么效率高?

楼主(2023-06-04):
在太阳能板功率一样块数一样的情况下是选择高电压还是大电流?

网友:
当然是高电压,传输损耗低

网友:
看负载来,mppt有合适的电压曲线的

网友A:
高压低压线都要粗,末端电压接近损耗也会小的,根据用电设备分析一下。

网友:
高电压好点吧

网友:
让太阳能板实际输出电压尽可能接近最大功率点的电压,效率最高

网友:
电压高,阴天效率也好点

网友:
理论和实际上都证明是高电压传输比较好。

网友:
高电压,一块块串联

网友:
高电压省电线钱

网友:
按我的理解是,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而且还要有MPPT,我现在是用的18V板子充12V铅酸,感觉还行

网友:
电压低传输损耗大

网友:
高电压比较好

网友:
多块串并联,我实际使用的感觉是先串后并,效果比先并后串要好。

网友:
要不要上个曲面放大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低压线都要粗,末端电压接近损耗也会小的,根据用电设备分析一下。

同样的线,高电压损耗小

网友:
串联(高电压)连线方便, 还要看控制器支持不支持高电压, 理论上并联串联功率是一样的. 想增加功率注意太阳能板的角度以及玻璃板的清洁程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线,高电压损耗小

与用电端压差大转换效率也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用电端压差大转换效率也要考虑

对的,差点忽略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用电端压差大转换效率也要考虑

MPPT控制器就是干这个的, 高电压PWM控制器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