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交换机开关电源烧保险

楼主(2023-06-04):
Poe 交换机开关电源烧保险,整流桥拆下量过是好的,整流桥前交流部分应该都是好的,大电容2个是并联,测了下感觉也没问题,三极管没有拆下来测量,大概测了下也没短路,灯泡串上一直亮,求维修方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红圈里的管子你查下来是好的?

网友:
烧保险如果整流桥好的,基本上功率管击穿短路

网友:
这玩意也没啥啊,就那几个元件,整流桥没问题就是功率管,主电容。因为楼主说了桥之前没问题。电源IC外观也没问题。

网友:
开关管原理上是通过开关输出,电路电阻很关键,很有可能开路了   功率管如果坏了,还要查相对应电路上的电阻 和电容     有电容失效和电阻开路  所以你得一查到底,避免二次损失  。另外,IC查一下

网友:
烧保险大概率功率管击穿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功率三极管应该是好的吧,,二极管反向不通单向导通应该这没问题,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里的管子你查下来是好的?

功率管拆下来测量了23脚有0.5v压降,应该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管拆下来测量了23脚有0.5v压降,应该是好的,

拆了功率管再上电看烧不烧保险。还烧就在交流输入到整流部分。不烧检查震荡部分,反馈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功率三极管应该是好的吧,,二极管反向不通单向导通应该这没问题,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问 ...

拆完只管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功率管再上电看烧不烧保险。还烧就在交流输入到整流部分。不烧检查震荡部分,反馈部分。 ...

1情况:只拆了功率管,灯泡还是亮的,情况2:只拆了整流桥高压部分有2个安规电容都亮,2个安规都拆掉不亮,3情况:220v直接接在整流桥上没拆功率管的情况下灯泡也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情况:只拆了功率管,灯泡还是亮的,情况2:只拆了整流桥高压部分有2个安规电容都亮,2个安规都拆掉不亮, ...

这不就简单了,问题在前级啊,
查查有个防冲击的压敏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简单了,问题在前级啊,
查查有个防冲击的压敏电阻看看。

220v直接接在整流桥上,整流桥是拆下来,14脚接电路板上,23脚悬空接220v的,跳过了前级高压部分了,灯泡也亮得啊,应该不是前级问题吧

网友B:
你灯泡不是串在前级吗。灯泡量说明前级短路啊。不是前级问题还能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灯泡不是串在前级吗。灯泡量说明前级短路啊。不是前级问题还能是哪里 ...

网友:
对啊,就是前级短路啊。问题在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B:
断开红线。还亮换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红线。还亮换整流桥

断开红线只接整流桥灯不亮的,整流桥(没有滤波)有输出200v左右的直流电压,  两个68uf大电容万用表测试是66uf,

网友:
前级有问题,光看功率管之前就可以,至于他们说的电源芯片,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