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宝马sld laser光纤激光

楼主(2023-06-04):
SLD(超辐射发光二极管/SLED)光源提供与激光二极管等效的输出功率和与LED(发光二极管)等效的宽振荡光谱宽度,以及低相干度。由于它发射的光具有相当于激光二极管的窄有源层,因此非常适合进入光纤,并且具有介于LD和LED之间的特性

忘记翻规格书了,心想跟普通led应该一样,外壳就是负极,正级应该是铜箔宽的 看到两组宽针脚,直接上电 结果没反应,电压上升到8v才开始有电流,慢慢增加电压电流,突然短路,回不去, 心想该死激光头烧坏了,暴力拆,外壳钳子夹成狗屎了 激光聚集头也掰断了,再试试单独接两个粗线 结果亮了 白瞎了一个激光头

楼主:
sld激光管跟单色谱激光管区别很大,反倒是跟普通led光电特性非常相似,结构原理就是把电变成光,然后用聚光镜后收集起来,通过铠装光纤传输到需要地方,sld激光直接打在黄色荧光转换片上激发出白光,从硕大散热片上看出转换率也不高,发热量较大。 最后通过反光碗将光打出去

网友:
这个适合做手电吗

网友A:
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估计这个很难与LED竞争,因为其结构复杂了点,似乎不能做成类似于LED那种一体化的发光源,成本上估计也远远高于LED。

网友:
激光大灯,科技感拉满

网友:
这就是现在逼格满满的激光大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汽车上的激光远光灯,辅助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个很难与LED竞争,因为其结构复杂了点,似乎不能做成类似于LED那种一体化的发光源,成本上估计也远远 ...

因为贵反而有人买,便宜的反而瞧不上,因为这类灯都是加价选配件,就是要种我有你没有那种感觉。
从技术角度上led效费比完掠激光,国家规定远光距离不能超过550m。led设计好光路也能达到同步样效果,但是用户不乐意为此买账,反倒说采用激光光源加价几万车主都高兴痛快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个很难与LED竞争,因为其结构复杂了点,似乎不能做成类似于LED那种一体化的发光源,成本上估计也远远 ...

这是给土豪炫技的技术,不整点没用的花活怎么吸引土豪掏钱?

网友:
没看出来比LED强在哪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
跟藕丝织物一个德行,因为贵而受欢迎

网友:
这么细一根这么亮吗?

网友:
这么细一根光纤,亮度这么高,这功率估计不小吧

网友:
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网友:
SLD? 超级LD?  做手电怎么样?

网友:
现在一个车灯搞那么复杂坏了更换也是个可观的收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