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米尺裂开了怎么补救

楼主(2023-06-04):
米尺裂开了,能补救吗

网友:
这是卷尺把,买个同款卷尺,拆出来尺芯,换到旧卷尺上。

网友:
消耗品,直接换新

网友:
用氩弧焊试试

网友:
买个新的才多少钱

网友:
在钱包拿几块钱出来就能补好的了

网友:
二楼说的靠谱。

网友:
新的也不贵

网友:
买个新的.
消耗品

网友:
我有个卷尺卡扣坏了,舍不得扔,买了个差不多的,把新的卡扣装上去,新的卷尺扔抽屉了

网友:
买新的,又不贵

网友:
修补的代价高于买新的。

网友:
都这样了,无解了

网友:
扔了换新吧,这东西不值啥钱

网友:
2块钱一把,果断换新的吧

网友:
2楼的意见非常好,建议参照执行

网友:
这个名称,让我想起了一位老师!

网友:
2楼的方法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脱裤子放屁

网友:
能,先焊接,后打磨,最后印刷

网友:
从10那里截断,重新做个头。测量的结果减去1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