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又是什么神仙主控。HX 202116A有没有见多识广的大佬认识

楼主(2023-06-04):
1TB容量,但是没见过这种主控。希望见多识广的大佬们给科普下

网友A:
应该是打标的主控,有条件上机用软件读一下试试

网友:
好像是螃蟹的。。。

网友B:
这就是扩容的假盘。120G的q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扩容的假盘。120G的qlc

挖草真的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打标的主控,有条件上机用软件读一下试试

咱没这条件 话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扩容的假盘。120G的qlc

大佬你是咋看出来了,,传授下 经验

网友:
这玩意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网友:
估计是螃蟹的  试试1135能识别不

网友C:
这个我之前拆过一个,疑似螃蟹的主控,两个颗粒可能是intel的B17,两片共计128GB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你是咋看出来了,,传授下 经验

这玩意儿连主控的标都不敢打。可见心虚到啥程度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之前拆过一个,疑似螃蟹的主控,两个颗粒可能是intel的B17,两片共计128GB ...

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连主控的标都不敢打。可见心虚到啥程度

还好我没碰这种的,怕了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扩容的假盘。120G的qlc

固态都开始扩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都开始扩容了吗?!

问的多稀奇。 十年以前就有

网友:
RTS1135,有傍边那一坨,开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