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VL716桥接芯片更新固件后windows可识别为SSD

楼主(2023-06-04):
固件和量产工具在量产网可以找到
在bing搜索“VL716 MPTool ”可以找到,或者直接点下面这个链接
https://www.ssdtool.cc/vl/vl716-mptool.html

下载后安装“VL715MPTool_Setup_V5.0.0.15_20180508.exe”
然后在设置里的右侧点开固件位置,找到刚才下载的地方,选择“VL716_R85_48_02_01-20191204-UMart.bin”
然后就是取消勾选Enable HDD Power Control
重新再选择一次Standby Time为“Disable”(或者为别的,你可以自定义硬盘休眠时间)
这里就差不多了,如果你想手动更改品牌信息的话就在右侧中间的地方把原来的字符串改掉,一个是右下角弹出硬盘时候显示的设备名称,另一个就不知道在哪能看到了
设置好后点击“确定”进行保存回到量产工具主界面
在量产工具主界面我们点击显示出的移动硬盘盒图标
如果显示绿色说明已经设置成功了!只要删除硬件再插上电脑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楼主:
另外在搜索的过程中,看到了VIA官网的FW页面,可惜我这里打不开,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试看,里面是否有最新的VL716固件
https://www.via-labs.com/driver.php

网友A:
思路不错,但是这毕竟是个移动硬盘盒主控方案,关闭电源管理可能引起过热掉盘或者供电不足、烧毁供电IC等等情况,还可能造成无法弹出设备损坏分区信息啥的,如果要长期使用或者需要特定功能的话建议还是直接塞主机里最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在搜索的过程中,看到了VIA官网的FW页面,可惜我这里打不开,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试看,里面是否有最新的V ...

固件页上是这样的,附件我下了是2个.xml文件

网友:
这个是关掉HDD power controll,用于机械盘超时停转之后断掉硬盘供电,进睡眠用的,没有啥影响,取决于你的转接板有没有对应的电路

网友:
VIA的东西好久不见了

网友:
VIA还活着吗?想当初板载显卡S3现在都没见过了竟然还活着

网友B(2023-07-25):
访问不了啊,ssdtool网站貌似挂了,404啊
有没有百度网盘

网友:
VL716 这个如何?

网友C:
可以打开呀 也能下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访问不了啊,ssdtool网站貌似挂了,404啊
有没有百度网盘

已经修好了,欢迎前往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但是这毕竟是个移动硬盘盒主控方案,关闭电源管理可能引起过热掉盘或者供电不足、烧毁供电IC等等 ...

请教一个问题 ,买一个佳翼的硬盘盒 2242 usb-a接口 放一个2242的nvme协议的 2242硬盘 ,这样的算是固态U盘吗? 请问这个有转接芯片吗 ?譬如 1153e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个问题 ,买一个佳翼的硬盘盒 2242 usb-a接口 放一个2242的nvme协议的 2242硬盘 ,这样的算是固态U ...

是固态U盘,你这个盒子上面肯定有主控,自己查一下型号就可以了,现在一共就三个NVME桥接芯片而已

网友E(2025-04-30):
引用 网友C:
可以打开呀 也能下载哦

文件里面都是HTML代码  怎么用

网友(2025-07-05):
引用 网友E:
文件里面都是HTML代码  怎么用

这里面不是固件... 最近研究了下,比较好的固件是VL716_R85_48_02_01-20191204-UMart.bin  其他版本固件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包括不能关闭休眠,不支持TRIM,或者typeC下不识别USB3.0

网友:
试了N版的固件,最后还是楼主提供的固件版本号是最优秀的,更新的版本反而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