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哪位大佬有这个屏的资料(清华紫光unisCom MN-331 mp3上的)

楼主(2023-06-04):
最近学习单片机,想利用这个屏,但屏线上无任何标识,28个金手指。请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看看走线,反正这种屏不是串就是并

网友:
逻辑分析仪测试时序后判断管脚功能。

网友:
右边那么规律的走了8条线,不会是并口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从MP3主控芯片入手。

网友:
你这个不好搞,看样子像并口,但是屏幕用的什么芯片不知道,只能一个一个试过来

网友:
这种屏想都不要想,拿ST7567怼一通,大概率点亮.

网友:
拍了几张,就是不拍主控,从,mcu到屏幕的走线就能分析出来,,这种mp3反显屏一般st7567,st7565都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