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移花接木,用英标电源DC3.5插头修复折断的笔记本电源插头

楼主(2023-06-04):
其实没啥技术含量。同事笔记本电源插头断了,充不上电。我找出来一个带DC3.5插头的电源,剪掉插头替换到笔记本电源上,完成修复。

同事的便携笔记本电源,DC3.5接头,19V2.1A,40W:

这这电源插头我之前前焊过,手工不行,好了一阵儿又充不上电了:

负极断开了:

这是找出来一个同样DC3.5插头的英标电源,准备换一下接头:

5V1.5A,输出线上标称线径22AWG,大概0.3平方,很短一截跑2A电流肯定够:

背面还带个指示灯:

英标电源用螺丝卡扣固定,很容易打开,第一眼看到内部,感觉肉还算可以:

取出来看,还行,初级侧保险、安规电容、滤波电感都全,还用上了黄胶固定原件,芯片上粘了散热片,电容个头和容量也还行:

剪开输出线,目测没有虚标,铜线,线径0.3平方应该是有的:

不过笔记本电源输出线要粗的多,至少0.75平方:

接好,套上热缩管:

正常使用了:

网友:
英标电源是22awg,0.32平方。

笔记本电源线大多用18awg,0.8平方。不过也有例外,全汉为了减轻电源重量,用24awg,轻了一半,但是压降有0.5V。

网友:
移花接木

楼主不发特价广告了?

网友A:
我是直接把线剪了重新买了个头

网友B:
也不失是一种方法。大功率笔记本有点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失是一种方法。大功率笔记本有点不够用。

那么短没问题的,况且这笔记本电源最高也就2.1A输出。

网友:
有专门卖那个头的,签到红包后几毛钱

网友:
应该买个新插头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把线剪了重新买了个头

买一个换上看起来很好看,不过同事天天要用,接一个DC头简单速度快。

网友:
移花接木,改的不错。

网友:
新换的英标电源DC3.5插头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很少有笔电用这种供电口啊,寨的吗

网友:
用这种头子的笔记本不多

网友:
可以 能用就行

网友:
改的不错,正常使用也不会满载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