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记一下qlc能存多长时间的数据

楼主(2023-06-04):
2023-5-13 20:00:00 写入30GB urwtest测试文件 (每隔30天/60天/90天校验一次)具体参数看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7976-1-1.html

2023-6-4 17:00:00 校验通过

网友A:
30G是全盘容量吗?如果不是的话,意义不大!

网友A:
30天有点密了!!!改为60天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G是全盘容量吗?如果不是的话,意义不大!

是全盘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天有点密了!!!改为60天会好点!

采纳 下次等60天

网友B:
你校验一次,不正好给颗粒充电,估计你最后的结论是永远不坏

网友:
直接高温老化测试就行,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校验一次,不正好给颗粒充电,估计你最后的结论是永远不坏

没问题呀 下次通电60天后呀 再下次就是150天后呀 测这3个周期一共180天呀

网友C:
你这是qlc开成slc了,估计好几年都不会丢失数据。建议量产成qlc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qlc开成slc了,估计好几年都不会丢失数据。建议量产成qlc再测试

采纳 立刻量产成qlc试试

网友D:
开slc模式,写入数据保存3年不掉速。

网友E:
这个应该可以三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slc模式,写入数据保存3年不掉速。

昨天晚上我开回qlc了 感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可以三年吧??

昨天晚上我开回qlc了 感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