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 USB红外数据线D-09拆解

楼主(2023-06-04):
1.手机不行,字体拍不清楚,上面写着

SIL
2110
F04H4
2038+

2.不知道能不能魔改支持福禄克189 287等等

网友A:
这是朋友做的福禄克用的!网上其实很多人做这个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朋友做的福禄克用的!网上其实很多人做这个卖的!

在哪里有,发一连接,我拍一个福禄克F289的,我美版的有,国版没有

网友:
这手机是30W像素的?放在灯光下,调整好角度,用数码放大功能就能拍得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有,发一连接,我拍一个福禄克F289的,我美版的有,国版没有

闲鱼就有卖的

网友:
学习学习充电一下

网友:
看样子也是红外串口吧

网友:
187.189的几个小元件就能做出来,287、289就需要两个芯片及附属电路支持了,不过成本也不高,但二手的一条原装数据线接近300银子!

网友:
DT4282的有么

网友(2023-10-18):
有没有电路图或者清楚的图片

网友:
普通的红外串口在UT61E+上识别不到,上位机上没有串口选择的按钮,有没有解决方法,让普通的串口也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