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海洋王FL4830A双面方位灯拆解

楼主(2023-06-04):
正面照片

品牌型号

底座里面是强磁

里面强磁2块

开始拆卸

螺丝很多

电池特写,本来中间方管里面可以放下2节18650电池的,就是底部特写位置铝突出来了,放不下18650了。
灯罩特写,拆玻璃可费劲了,一开始不知道怎么拆,死活拆不下来,后面发现是玻璃外面的橡胶圈是密封的,拆了橡胶圈就下来了

里面是红色灯泡

再往下拆就出现主板了
整体大概就拆到这,后面一点点安装上。

网友:
做什么用的

网友:
海洋王的,还是个牌子呢

网友:
铁路列检用的信号灯,底座可以吸在车体上面。进行机车摘挂、技术检查、列车换向等作业时,吸在车底侧面作为防护号志使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调车用的吧

网友:
做工一般般吧

网友:
磁吸底座看着不错。

网友:
现在海洋王的价格降了不少。

网友A:
里面那两块强磁不错

网友:
以前没有见过

网友:
海洋王的灯具价格不菲。

网友:
海洋王的灯一般都是单位买,价格很高。

网友B:
这又是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那两块强磁不错

网上很多钕铁硼磁钢,全顺熊猫,航模电机里磁钢更好,比普通的耐热。原来海洋王不仅做手电,正负同心圆电池不用管正反,而且有火车铁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又是个啥?

火车巡检的方位灯

网友C:
信号灯?红绿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灯?红绿颜色?

信号灯,单红色

网友:
这应该是铁路上用的,这个牌子的价格不会太便宜

网友:
好像又叫回扣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