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部按摩仪,开机使用15分钟就自动关机,原来是这里坏了

楼主(2023-06-04):
一个肩部按摩仪,开机使用15分钟就自动关机了。拆开检查了一下,发现内部电池和电机等部件都没有问题,可以运转,但是电池组电压只有9.5v,三串的电池组电压应该在12v,用充电器充电发现没有输出,应该是充电器坏了,充不进去电,所以使用时间会越来越短,买个新充电器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拆了看看能不能修复,这电源12V充3串锂电也充不满啊,应该15V输出还差不多,内部降压12.6V。

网友:
9.5v还能用15分钟?电池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看看能不能修复,这电源12V充3串锂电也充不满啊,应该15V输出还差不多,内部降压12.6V。 ...

这个充电器外壳是焊接到一起的,不好无损拆开,我也不想受那个麻烦,干脆让客户买个新的充电器,大家都方便。

网友B:
是不是充电器电源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充电器电源线坏了

不知道,没有检查

网友:
估计是充电器内部接触不良

网友:
原来是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