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AU6989量产CE异常PF29F64B08PCMF2

楼主(2023-06-04):
三片牙膏厂8CE 64G颗粒,从M.2上面拆下来的,其中一片检测缺少一个CE,
另两片一开始CE正常,在3268和IS903上面来来回回几次后,ID错误,一半通道ID正确,另一半ID变了,不能识别颗粒型号,没办法进行擦除或者开卡。
剩下一片,开卡不成功怒摔后掉了几个点,只有一半的CE被识别,废弃了。

本着废物尽其所用的原则,尝试了芯邦后,想到了安国主控,贴上去CE和ID都显示正常,初次开卡后,只有7CE的颗粒通过了,最大只有55.1G,这个容量正好是7CE的容量,看来确实是少了一个CE。
另一片就非常神奇了,按照正常的方向贴,会卡死在写入坏块的阶段,尝试了很多次后,无意之中反着装在903测试架上,居然正常识别出颗粒型号,实际上ID异常的颗粒交换了通道显示,才读取正确的颗粒型号。
反着放颗粒也能被识别,我又拿了9DDK测试了一下,识别是没问题的,只是实际上只能读取一半通道的正确ID,也可以通过开卡测试。

于是,今天又来折腾两片烂片了,7CE的只有这样了,反着贴另一片ID错误的,很顺利就开卡通过了,容量也是最大的可以到63G。
调整了容量后,一个59G,另一个55G。
接下来测速看看,跑个圈试试吧。

没想到反着贴颗粒也可以,颗粒的方向不应该很重要吗?

楼主:
补上测速结果

网友:
物尽其用了安国这方面也挺好的

楼主:
更新一下跑圈结果,
失败,写入到3G多位置就无法写入了。
复制其他ISO又可以顺利通过,估计高格肯定有坏块,另找时间低格试试了。

网友A:
请问你这个怎么设置的,我也有这个颗粒,炸了倒数第二个,死活开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个怎么设置的,我也有这个颗粒,炸了倒数第二个,死活开不出来

大部分都是默认设置的,多试几次,应该是能开出正常CE的那部分。
或者需要更换量产软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