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室外玻璃钢瓦铁柱子防锈 合成机油 还是 防锈油 ?

楼主(2023-06-04):
   老家院子 以前没有弄成 304  那候也没有想这么多 , 刷 合成机油 还 防锈油   或者有什么好办法时  延迟一下寿命   以后换 304 ……

  去年喷了 日本AZ柔滑液 有一定防锈功能  ……

补充内容 (2023-7-5 12:35):
上了鬼子的 长效防锈油  应该可以 ……

网友:
玻璃钢不老化么。
听说有将铁锈转化为漆的东西。

网友:
这些都是只是短期的,要经常刷

打磨赶紧刷油漆才是正道

非要用油的话选粘度高的机油,高处绑一块毛巾,毛巾上多弄点油,不容易干

网友A:
我看以前别人都刷那种银色的漆说是防锈的...

网友:
柱子就算外面不生锈里面也会生锈的,那个透明玻璃瓦也会老化破裂的,顶不了十年,还不如用铁皮顶耐用,铁皮顶可以顶个2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以前别人都刷那种银色的漆说是防锈的...

防锈漆一般是暗红色或灰色,外面再刷色漆增加美观

网友:
钢构上喷的(刷的)防腐,当时想着去问一下是啥东东的,后来忙忘了

网友:
直接上油漆吧,老式防盗网那种银漆,涂一次能管很多年了。

网友:
也可以用机油凑合,长锈后再刷油漆也没用

网友:
刷防锈漆效果最好

网友:
刷油漆才是正道

网友:
只能短期的,还要经常刷才得。

网友:
刷防锈漆,油雨水一冲又没有了

网友B:
很多是喷银粉漆,好看但没什么用,现在焊不锈钢的也是偷懒了,以前都是抛光,现在也是喷银粉漆糊弄。

前几年看公园里建膜结构景观,厂家加工好的构件都做好了防锈和油漆,但现场组装时还是需要切割焊接,把那防锈烧坏掉很多,当时觉得这不是会锈蚀吗?结果人家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十来年了都没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是喷银粉漆,好看但没什么用,现在焊不锈钢的也是偷懒了,以前都是抛光,现在也是喷银粉漆糊弄。

前几 ...

切割焊点都会补刷一下防锈漆。

网友:
先把铁柱子上的,铁锈,油污打磨干净,刷一遍底漆,再刷两遍面漆,刷的认真,均匀的话,3-5年没有问题的。

网友:
打磨,这步最重要。刷铁红,防锈漆,这个粘合性好,再刷别的漆或银浆都行。露天,隔几年再刷,有腐蚀继续前面步骤。单位野外设备就是总有外包刷漆,当然打磨肯定不会太好。

网友C:
自己施工的话,磨光机装上钢丝刷把铁锈蹭干净,然后两遍刷铁红防锈漆。
现在有一种铁锈转化液,如果能买到的话,钢丝刷处理掉铁锈之后先薄薄刷一层转化液,然后再刷防锈漆,会结合的更好。
想要银色亮一点的外观可以把铁红防锈漆换成银粉漆,也是除锈后刷两遍。另外,也有自喷银粉漆卖,比刷子刷的要方便,就是贵。
注意一定要把铁锈处理干净再刷漆,否则锈蚀会在漆面底下扩散。还有就是刷漆至少要刷两遍,主要是手工刷漆基本上无法避免针孔,至少要刷两遍才能形成完整的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施工的话,磨光机装上钢丝刷把铁锈蹭干净,然后两遍刷铁红防锈漆。
现在有一种铁锈转化液,如果能买到 ...

  太麻烦 玻璃钢瓦下面也有锈蚀  买了日本AZ长效防锈油   能撑多久算多久  完球了换304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麻烦 玻璃钢瓦下面也有锈蚀  买了日本AZ长效防锈油   能撑多久算多久  完球了换304 ...

锈蚀不清理干净,涂料的效果会非常有限,防锈油渗透力比较强,说不定还会比油漆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