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战损版FLUKE福禄克117拆机赏析

楼主(2023-06-04):
网友发来一台福禄克117,说需要校准,只告知是战损版的!
收到货,把我惊到了。跟我的不锈钢版的如出一辙!
测试发现,测量电压时,读数乱跳,检查发现是笔座接触不良,改装的笔座螺丝没压紧,加焊一下故障排除。
转盘弹片还有一个断脚,还好,采用的是双触点设计,断一个还能凑合用!
测试还发现,电阻档测量不正常,电容档测量没反应,尝试校准,发现第一个校准步骤就报错,无法进行校准。
询问得知,之前改了锂电,使用时不小心烧了表,自己换了U1(更换U1精度需要重新校准),然后就这样了!
由于我也不会修,只能瞎搞,在尝试更换Q1 Q2后故障消失!
其实这个故障挺奇怪的,电阻档开路OL,测量1K电阻显示几M的值!我们更常见的故障是电阻档开路有底数,测量偏低!这个Q1 Q2应该也是保护元件,但是,击穿漏电却是这样的故障结果!
走了一遍校准,校准时发现大电阻校准时。读数一直跳!校准完成后,检测发现确实大电阻测量读数乱跳!尤其是MΩ级电阻跳的厉害!我这二把刀水平就解决不了了,只能测出大电阻档输出电压非常不稳!猜测可能还是U1不良!
网友说这个级别的的电阻一般接触不到,可以不用理会!

楼主:
校准后的效果!(115/117电容档无需校准)

楼主:
测量大电阻,读数乱跳,不稳!

网友:
板子用洗板水洗干净了,或许大电阻就不跳了。

不要以为焊油不漏电,纯水还不导电呢,实际呢?

网友:
这个壳子确实够战损的

网友:
这个表 壳这么低调!

网友:
这是铠甲版。

网友:
这个壳确实不错

网友:
果然是战损版

网友:
这表应该是缺个原装壳,不是战损版。

网友:
真正的人才,动手能力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万用表只能是主人自己用,别人要用恐怕不容易。

网友:
牛的不是一般般,量错档最易烧三极管了

网友:
按宝德暴芯话是不是该说,联合研制

网友:
这是伊拉克战损版

网友:
外壳都弄了,把量程标记好久更完美了!

网友:
档位小铆钉精致啊

网友:
挺好的,精度还好,做一台三D打印机打印一个另类壳子。

网友A:
大电阻能出数但乱跳是不是与板子的绝缘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阻能出数但乱跳是不是与板子的绝缘有关系。

不太像漏电,大电阻档输出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