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中继路由器的设备会占用主路由的内存吗?

楼主(2023-06-04):
举个例子:主路由在2楼,然后3楼副路由器用有线中继的方式连接2楼主路由,。但是3楼设备较多,而且3楼路由器内存比较小,2楼主路由内存大256M的,这种情况下,3楼设备占用的是2楼主路由的内存 还是3楼中继路由器的内存?

网友:
貌似是看中继开不开dhcp

网友:
3楼的链接设备是使用3楼中继路由器的内存,但连接数多了也会影响到2楼的路由器。

网友:
有线和不用交换机

网友:
肯定占用内存,只是比开启DHCP单独带机能少点

网友:
你这接法如果没猜错应该是内存小这个仅相当于一个无线AP,路由功能由256内存的路由完成,应该是占内存的

网友:
当然占用主路由的资源了。

网友:
实测影响性能的是连接数和转发性能,至于哪个做网关及内存就不重要了。像是我512内存的刷的老毛子平时可以看到负责网络常用的是划出来的64M高速缓存,还剩下的400多兆一般都是空闲,只有运行软件和局域网ftp 传大文件等才明显占用

网友:
应该是占用的

网友:
占用,但正常不多的。

网友:
设备多了肯定会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