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家装如何设计强电箱的开关?

楼主(2023-06-04):
家装一般先安装2p63a空开,后面来个延时过欠压保护器,
后面的空开,漏保如何搭配?
比如所有照明用一个2p空开,规格多大?
厨房插座用一个漏电保护器,规格多大?
厕所用一个漏保,
漏保用2p还是用1p+n的呢?
插座是每个屋单独一个2p空开还是可以全屋一个2p空开?
强电盒子买多少路的比较合适?
装修过的坛友欢迎讨论。
===================
拆机区还得有拆机照片,免得坏了规矩。
今天又拆个插座,正泰的r6系列,磨砂白,手感真好。接头也是套接,而不是螺丝压接。

还有哪些坑需要避的,希望多提建议。

网友:
首先得规划电器功率,记得是根据功率2倍选空开

网友:
不太懂,只是觉得插座应该是每个房间一个单独的空开比较合理,还有空调插座也单独的。

网友:
我家厨房和卫生间都是32A的漏保,仅供参考。插座能多装尽量多装,后期不好加装。如果有智能家居,更要多留插座。WiFi要规划好,2.4G干扰太多,5.8G穿透损耗太大,隔堵墙基本就用不了。

网友:
还是找个专业的电工来规划比较稳妥。

网友:
户型不错,方方正正。延时保护器是什么东西?

网友:
羡慕这样的房子,我觉得每个分路都用漏保安全点,至于1P2P关系不大,最好是电磁式漏报。

网友:
给你一个我自己装了房子的心得吧:空调独立的一路线2p带漏保开关2.5平方或4平方线,厨房卫生间各一路线1p或2p20A用4平方线,3个房间公用一路线1p够了2.5平方线,客厅餐厅1路1p够了,弱电箱不需要单独一路线。注意的是客厅餐厅房间顶棚吸顶灯处留2根火线预留装吊扇的调速器1.5平方足够。

网友:
每个房间一个单独的空开+漏保比较合理

网友:
找个专业的电工安装吧,太要时间了全家的

网友:
我家是每个大功率电器另外都有单独的空开,热水器这种又单独漏保。

网友:
一般是一个房间一个空开,如果电箱位置够,一个房间用两个、插座一个照明一个。至于大小,你要先算功率,再除以220,得到电流。

网友:
厨房最好装那种多联的面板,不要装7孔,肯定不够用。

网友:
入户空开先看电表安培数再定,直接参考供电局给配的空开为好。厨房的电器最多,20A-32A,当然要配合足够的线径,其他分几路16A的一般足够了。空调单独。漏保可以考虑每一路都有,灯一路,10A足够了(有特殊需求另外算)。
过欠压用处不大。

网友:
2p63a不带漏电保护
照明一般16a 也可以用25a
厨房一般32a带漏电保护(厨房进线4平方起)
卫生间 一般32a带漏电保护
插座原则上能独立就独立 一路一空开 25a起
空气开关,现有1p+n带漏电保护的 根据实际情况选
强电箱大小 多预留2个空开位置就行
插座 每个屋单独 要考虑带冬季取暖方式,根据实际确定。
电路布局根据实际使用,电器习惯以及3年左右新加电器预留就行 。
能大就别小
找个靠谱的 比什么都强

网友:
照明用16A的,其他全部选20-32A就可以了

网友:
空调和厨房的供电最好单独布线

网友:
家装如何设计强电箱的开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504421

网友:
这种叫隧道式接线端子,不会被螺丝压出一个坑,接触面积大,空开常见。

3.9元的TEP国际电工插座
我家的特殊用电器用漏电保护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