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铠侠U盘制作启动问题

楼主(2023-06-04):
tc58nc6136g6f请问这是什么主控 用什么工具量产)(我看好像是东芝的)

网友:
劝你别量产,喜欢量产直接找慧荣U盘用官方工具做个光驱启动啥的

网友:
现在不都直接做了吗还产个毛线?

网友:
好像没有工具 以前有一个 东芝的盘  后来放弃折腾

网友:
SSS的主控这是个垃圾货好像也没有工具放出来的

网友:
Ventoy是一个创建可启动U盘的工具。
利用Ventoy你只需把ISO文件拷贝到U盘中即可启动它。
U盘中可以同时存放多个、多种不同类型操作系统的ISO镜像

网友:
我都是用微PE的,普通U盘都可以做。

网友:
直接做个PE启动就可以,搞什么

网友A:
现在量产意义不大了,直接做就行

网友:
啥年代了还量产做启动啊,东芝啥时候有主控了?

网友:
想做USB-CD启动?

网友:
需要ISO文件启动就用Ventoy,一般微PE足以应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量产意义不大了,直接做就行

的确现在的电脑是个优盘都能启动,不比以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