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盒子Q+_当贝桌面刷机固件包【YYF固件】

楼主(2023-06-04):
创维盒子Q+_当贝桌面刷机固件包【YYF固件】

主要特点:

1.合并所有ODEX,极度精简,获取ROOT权限(默认授权);

2.更改桌面(支持数字键打开软件);

3.去除系统升级,增加SKY设置工具;

4.集成索尼成像引擎,提升图像色彩,质量;

5.集成索尼XLOUD音效补丁;

6.支持“YYF定制版影棒遥控器、创维4合1遥控器”;
-----------------------------------------------------------------
第一次刷机的:

1、进入YYF_Q+_TOOL文件夹;

2、将360root.apk和Q+_Rec.apk以及将下载得到的update.zip和自动升级文件factory_update_param.aml拷贝到U盘的根目录(一级目录),插入待升级的播放器的USB接口;

3、先安装360ROOT工具(最好用鼠标操作),获取ROOT权限;

4、安装Q+_Rec.apk后打开,按一下遥控器OK键,耐心等待提示重启(这是替换官方REC文件,将私钥换成公钥,才能刷入第三方固件);

5、系统自启并开始自动刷机,若没有自动刷机,在REC界面选择第一项,重启系统,照第6步操作,有自动刷机的,则等待刷完重启进入界面,拔掉U盘,升级结束。

6、系统弹出对话框,选择系统升级。
-----------------------------------------------------------------
其它:如果想刷回官方固件,进入“恢复官方REC文件夹”复制里面的update.zip升级文件拷贝到U盘的根目录(一级目录),插入待升级的播放器的USB接口;等待系统弹出对话框,选择系统升级。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AFuN7h96eNiJZ9xXlpODg
提取码: kc9q

提取码:6l1n

网友(2023-09-09):
请问这个是一代的吧,有没有Q+二代的线刷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