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M301H-MQ代工-Hi3798MV310芯片-当贝桌面-免拆卡刷固件包

楼主(2023-06-05):
魔百盒M301H-MQ代工-Hi3798MV310芯片-当贝桌面-免拆卡刷固件包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刷机教程:

1、盒子打开进入设置页面,用原版遥控对着盒子,有节奏的依次按下数字键盘上的782782323,

2、每个数字间隔大概1-3秒钟左右,盒子就会进入安卓桌面模式下自动打开ADB端口。然后盒子插上网线或是无线链接,再网络信息中查看IP地址,并记录下来。

3.机顶盒自动重启进入recovery模式,卡刷固件包即可。

4.将固件包update.zip到u盘根目录.

5、打开adb工具

adb 链接 盒子(    adb connect 192.168.1.166:30016 或者 adb connect 192.168.1.166   )

这时输入:

cd /mnt/sda/sda*(回车)

dd if=/mnt/sda/sda1/recovery.img of=/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recovery(回车)

dd if=emmc of=/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misc(回车)

reboot(回车)

机顶盒自动重启进入recovery模式,卡刷固件包即可。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AFuN7h96eNiJZ9xXlpODg
提取码: kc9q

提取码:6l1n

网友A:
桌面上的天气预报地点能否收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桌面上的天气预报地点能否收工改?

一般都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