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花了老半天时间拆修个风扇。。。

楼主(2023-06-05):
故障现象:开机后拨动转动非常慢,
检测发现三个问题,
   1.控制板5V电压不足,只有4V。
   2.启动电容坏了。。
   3.电机启动线圈短路。。正常1K欧左右。

控制电路板

5.1V稳压。

只有4V

阻容降压,2U只有1u,拆两个坏的电蚊拍,并联两个。

5V来了。。

拆另外一台启动电容测试。

拆开电机碰碰运气。。

找到断点,接好线,用线绑紧。

测试一下,正常转动。

拆开,扫一下绝缘漆。。重新安装。。

装好试试。。转动正常,控制正常。

全貌。。。

结束。。。完毕。

楼主:
3.电机启动线圈断路。。正常1K欧左右。

网友:
夏天到了,电扇电蚊拍 都的用了

网友:
很用心的,几台坏的拼成一台好的。

网友:
老爸的电扇也坏了,一直拖着没修,今天不热,天天下雨,改天也要拆开看看了。

网友:
中国美德,修修补补又三年,哈哈哈哈哈!

网友:
到底启动线圈短路还是断路?

网友:
线圈短路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A:
查到短路点就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到短路点就好处理。

关键是这个不好查

网友:
线圈级维修,断点都能找到并接上

网友:
热过是启动线圈短路,一般情况下查找短路点很困难,即使找到也不好修。

网友:
断点也能找到,真厉害

网友:
这么多问题?电机断线都能修,厉害了。。

网友:
就我目前你的水平,修个老电风扇都不够格呢。

网友:
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打错字了,我的意思是就我目前的水平,修个老电风扇都费劲吃神呢。

网友:
应该是线圈上的温控电阻短路了吧!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线圈级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