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k45dr右上角漏液怎样解决

楼主(2023-06-05):
华硕k45dr右上角漏液怎样解决。
能不能将屏幕取下来擦掉黑色的漏液部分,或用吸尘器吸掉那些漏的黑色液体。屏幕没有破。

网友:
屏坏了,没法解决

网友:
当然是换屏了。

有的点基础的人都能换。买屏找个卖家报电脑型号基本就能行。

扣开AB壳,拔一根屏线,就完成了。

网友:
大锤100,小锤80,然后废品站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液晶屏没办法修,只能换

网友:
这个个人没法修的,只能换个屏幕了。

网友:
换屏是唯一的方法

网友:
这是手抖发重了吗,两个贴一样的

网友:
漏液属于屏内部的事了  只能更换

网友A:
屏幕要重新抽空封边,对于没设备的人来说太难了,其实不是漏液,是封边失效漏气了黑色部分是进了空气。

网友:
除了换屏,别无它法。

网友:
还是换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要重新抽空封边,对于没设备的人来说太难了,其实不是漏液,是封边失效漏气了黑色部分是进了空气。 ...

屏幕要重新抽空封边,对于没设备的人来说太难了,其实不是漏液,是封边失效漏气了黑色部分是进了空气。

这才是DS的正确答案,谢谢!

网友:
不能逆转的

网友:
如果还有价值,换屏是最简单经济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