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k45dr屏幕右上角漏液怎样解决

楼主(2023-06-05):
k45dr屏幕右上角漏液怎样解决。
能不能将屏幕取下来擦掉黑色的漏液部分,或用吸尘器吸掉那些漏的黑色液体。屏幕没有破。

网友A:
感觉不因该是吸掉,应该补充进去。小时候遇到过这样子的屏幕,用力按压屏幕,那块黑点就会移动,运气好的话会消失,屏幕边缘会有液体渗出,松手后,若是渗出液体没被洗进去的话,屏幕黑点会变更大。只可惜当年找不到这种液体

网友:
屏幕坏了,没有办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因该是吸掉,应该补充进去。小时候遇到过这样子的屏幕,用力按压屏幕,那块黑点就会移动,运气好的话 ...

感觉不因该是吸掉,应该补充进去。
是这样吗,那不好补充进去的。

网友:
屏报废了,无法修复,站在显示器也不贵

网友:
【涉嫌不屑他人,被系统屏蔽发言】

网友:
这个估计还没得人修好过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只要有台几千万左右的设备,修复是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有线条可压屏

这个没戏
不在意就可以当付屏用(一般主机带二台以上显示屏)

网友:
上下2层的玻璃开了,进空气去了,会慢慢扩大的,没救

网友:
黑胶带盖上去,他就没有了

网友:
没有办法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友达,京东方技术都没你强。

网友:
修好就是维修高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不因该是吸掉,应该补充进去。
是这样吗,那不好补充进去的。

为啥不好,先压住,让里面的空气和液体出来,然后放到补充液里松手,液体不就被吸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好,先压住,让里面的空气和液体出来,然后放到补充液里松手,液体不就被吸进去了? ...

哈,哪里买补充液?修复完成剩下的挂小咸鱼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因该是吸掉,应该补充进去。小时候遇到过这样子的屏幕,用力按压屏幕,那块黑点就会移动,运气好的话 ...

你的回复应该正确!
论坛ID 铃兰花匠  在笔记本版块 回复正确:“基本和你的一样。 屏幕要重新抽空封边,对于没设备的人来说太难了,其实不是漏液,是封边失效漏气了黑色部分是进了空气}。
那个 猫 侮辱性的回复我已在后面教顺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友达,京东方技术都没你强。

黑科技在民间,没毛病。

网友:
基本搞不了,二手也不贵现在

网友:
慢慢的挤压可以变小一点,但还是无法修复的,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