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剪线鼠标:雷蛇巴塞利斯V2接线复活

楼主(2023-06-05):
收到好久了,今天才想起来清理一下。

底部四颗螺丝:左上右侧下方贴纸下面各一颗,贴纸右上角下面一颗,拧下螺丝就可以掰开上盖:

滚轮是卡住的,掰着点中间的小立柱,滚轮就能从卡位上拿起来:

滚轮拿下来了,露出上面的滚轮左右键小板:

灰色紫点是雷蛇的光微动,手感不如好的机械微动,不过永远不会双击:

固定主板4颗螺丝,小板2颗,取下这六颗螺丝,在吧左上的辅助小板取下来,就可以完整拿出主板了:

背面:

输入段子不是标准的2.54,需要利用原端子接线:

装回复原,基本完成:

网友:
这鼠标做工不错,能复活就是捡漏了。

网友:
有钱人真奢华。

网友:
拼人品,接好有的也不一定好用~

网友:
用料很足啊,运气不错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做工真好 看着养眼

网友:
这鼠标居然这么复杂,还有光微动,第一次见光微动,这个好啊,要是光微动加上光栅,那不是鼠标就没得机械接触的开关了,寿命得长不少吧

网友:
鼠标也改了C口吗

网友:
第一次见到光微动,多少钱收的?

网友:
又来玩鼠标了啊

网友A:
这么复杂的鼠标,简单的功能复杂的电路和零件太容易坏了,我2个血手幽灵都坏了,现在用9块9包邮的真香

网友:
这鼠标做工不错,雷蛇巴塞利斯V2鼠标的极品。

网友:
接线就活运气不错。
橡胶腐蚀的话,换壳价格很贵。
巴塞利斯蛇V2的滚轮晃动。滚轮容易回滚,因为换成了短命的机械编码器。不如那伽梵蛇进化版和巴塞利斯蛇。

网友:
我手上很多款罗技的都是 光栅微动。

网友:
元件真多,太复杂了

网友:
一个鼠标都做的这么高级了么?
跟一般的鼠标有啥却别?

网友:
这个蛇贵,值得更换、修复

网友:
又一个好用品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的鼠标,简单的功能复杂的电路和零件太容易坏了,我2个血手幽灵都坏了,现在用9块9包邮的真香 ...

这个一点都不复杂,罗技高端鼠标更复杂,不信你拆个罗技G502,仅仅502的上盖完全拆解开都是一大堆东西,罗技有好多游戏为了增加反应速度机械机构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