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宜家的球泡被我修好了 感谢帖

楼主(2023-06-05):
感谢上一篇帖子里面帮忙的老师们,前辈们,你们的消息我都看了,大部分意思是电容换的有点小了容量不足。 然后时间太久了失压了电压没那么足了,让我短接灯珠来解决了。 今天我买的1元驱动已经到了,我成功点亮了,就不折腾之前的驱动了。感谢大家。

我从小黄鱼上购买了24-108V 100ma驱动,店家说我这个是高压低电流驱动,超级便宜也才1元,我看起来像是从LED灯管里面取出来了的么。装上之后确实直接亮了很好用,估计灯的功率达不到了么。柔柔的还挺舒服的,宜家的LED 都是90显色的好像是,只是这个灯泡标称功率13瓦,这才有12个灯珠冗余留的太少了吧,要是松下的这个功率的必须干到48颗灯珠啊。 松下做的余量很大。

灯珠确实已经硫化了颜色发暗了,但是这个灯珠我买了一些备用,实在不行自己瞎搞搞弄坏了也不心疼。这样继续上岗,这强大的铝散热器重新上岗没问题,就是这个驱动和灯珠经过降低功率的处理,能用多久呢。 这个应该是厂家老化的球泡用了这么久也没出问题。当时的宜家做工真的不错啊,现在还有这样纯铝的散热的球泡没有了不知道。 这个很重的。时代

塑包铝结构常年用下来高温烘烤外壳已经变脆了吧,直接给烧裂了,这是第一次遇到这个现象,要是普通的塑料已经碎成粉末了但是宜家这个没有,扛不住就裂开但是没有成粉末。灯罩明显的也发黑了不那么透亮了,各个参数加在一起的衰减灯光就有一些柔和了。今晚用功率计测试一下现在的真实功率。 2023/06/05 罗技G613 打字 上午开始出太阳了很热

网友A:
是否垃圾筒捡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垃圾筒捡回来的?

不是的 是工厂常年老化测试下来的品。 外壳都裂了,这个发黄是点燃时间久了变黄,不是因为脏而发黄。 散热铝非常厚重的,还能再用很多年没问题的。

网友:
不错,增长了经验

网友:
这是传家宝?

网友:
220v直插的要严格注意安全。

网友B:
现在不高兴修灯泡了,修好了还是容易坏,特别是换灯珠的,驱动倒是很少见坏,少量的也是电容失效,只遇到一个输出电感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高兴修灯泡了,修好了还是容易坏,特别是换灯珠的,驱动倒是很少见坏,少量的也是电容失效,只遇到一 ...

我修的肯定没有您多,感觉也是频闪不良一般都是驱动坏上面的电容坏了失效了,但是最近遇到的几个好像都不是,灯珠确实坏的多。这个首尔的或者日亚的都老化严重了灯珠也没坏。

网友:
用这么多年可以了。。。
总不能买一个灯泡传给下一代吧。。。

网友:
一元的驱动,不知质量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修的肯定没有您多,感觉也是频闪不良一般都是驱动坏上面的电容坏了失效了,但是最近遇到的几个好像都不 ...

感觉现在的灯散热都有问题,都不太适合长时间开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现在的灯散热都有问题,都不太适合长时间开灯

现在的厂家就是故意生产【快消品】。
  一、为了节省成本,省料;二、为了让用户过一年保赶快报废掉( 促进换新,拉动GDP )。

  看看现在生产的冰箱用啥子压缩机就知道了--->所以现在的冰箱都不像以前能用个十多年甚至二十年时间。

网友:
总体看下来楼主你是没有电路基础的, 判断灯的好坏的标准基本是有没有铝, 还有, 柔柔的光之类的. 可以说在你完全了解一个产品, 一个行业, 一些内在东西之前, 大多数人和你也基本一样. 你换的这个新的驱动, 你可能不知道, 不能说是垃圾中的垃圾, 但是是配不上你原来的灯的, 只是能点亮罢了, 你那些你眼里好的灯, 经过你这一元驱动的改造后, 运气好也能长时间亮点,但是大概率也不会像之前那样长寿了

网友:
实用性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是工厂常年老化测试下来的品。 外壳都裂了,这个发黄是点燃时间久了变黄,不是因为脏而发黄。 散 ...

里面铝芯保留,翻模外壳,用可固化导热硅胶成型。网上经常有常年老化下来的拆机风扇,功率管主控芯片无刷驱动,双滚珠轴承,质量比灯光MOD装机风扇好很多。

网友:
这款算宜家早期还不错的,但也不是最早的型号。
宜家的灯泡也在逐年缩水,现在已经买不到这种用料的了,但价格也降下来的。

网友C:
好怕用力一捏就碎了

网友D:
受热发黄,塑料的材质老化,我也曾拆过一个,灯板和驱动还好,壳子老化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热发黄,塑料的材质老化,我也曾拆过一个,灯板和驱动还好,壳子老化碎了。 ...

您拆的也是宜家品牌的led球泡么?这个牌子是瑞典的价格不算贵但是质量很不错。 这个是经历了几万小时老化后的样子了,外壳能给烧裂开他确实尽力了。驱动常年闷烧电容的外皮都裂开了。 换了驱动继续使用,不知道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怕用力一捏就碎了

这个外壳不会的,我用力撬都撬不开,非常稳妥的质量,就是裂开了。现在降功率使用了。 估计再用个三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