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化身木工之电视柜组装及改造,要想舒心还得自己动手呀!

楼主(2023-06-05):
新房的电视墙一侧的墙插和50管给做高了,选电视柜老费力,因为尺寸合适的实在不多

矮的遮不住墙插,而且还需要放进功放,终于找到一个1.8x0.7x0.4的
到货了,好重!

开包了

一堆零配件

商家送的雷神之锤,除了银白部分其他全塑

一堆板材,也没标记

撸的胡桃色,结果这么红!
商家说这就是胡桃色,唉!算了

这就是生态板?是不是就是细木工板?挺轻的

从中间开始组装

发现踢脚线的固定销子位置竟然忘打孔了

好吧,自己搞定

没有这么大的钻头,打孔后用瓷砖钻头扩孔

框架初步装好的样子

装背板

要露出墙插,背板得开孔,上大杀器

自我感觉开得还不错

墙插、50管刚好能露出来

初步成型的样子,还要装抽屉和柜门

第二天发现问题,还需要折腾
楼下继续

楼主:
第二天发现离墙一大缝,得让开踢脚线
墙不垂直偶就没办法了

又重新拆掉俩侧板和后面的踢脚线

俩侧板靠后位置切掉一块

后部踢脚线用几个不锈钢角码固定

基本贴墙了,但柜面还是有缝

但又发现柜子背后是紧贴墙插的,插三孔的插头会有困难

干脆大开杀戒,把这个隔板也给咔嚓了

这下插头空间大点了

顺便给隔板下面加4个角码,放功放更稳当

在让出踢脚线的底板上用开孔器在左右各打了个孔,方便穿音箱线

因为墙不垂直,下面抵紧后,柜面和墙仍有缝隙

翻出以前撸的D型门窗户密封条

粘在背板上,效果不错

然后用同色修补漆把背板白面抹了

完工的样子,基本还算满意

板材家具装配倒是简单,但就怕尺寸有误差

改造就只能自己动手了,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反正就是要搞舒心

网友A:
踢脚线。哈哈哈。

网友:
哈哈,墙脚线导致柜子靠不了墙,看你怎么搞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全能工,什么活都能干!

网友:
切脚线还是切柜子?这是个问题,值得思考!

网友:
难道楼主没发现,三角插头不好插么...........

网友:
这孔都打的这么好

网友B:
踢脚线导致不能靠墙果然是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再就是不能完全靠墙,墙不垂直的问题。看来家家都一样。

网友:
为啥 不搞个高脚一些的柜,踢脚线也不妨碍了,底下还能打扫。还有更多颜色选择,搞这么红,跟家里的色调也不搭了。
然后改板用锯轮,这个切割片用了味道很好闻吗?烧焦的味道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90度弯头三插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踢脚线。哈哈哈。

结果偶补上孔后,第二天改造又用不上这些孔了,啊啊啊!

网友C:
我现在在家具厂混,给大家解释一下这种生态板,生态板在我这里称多层板或水泥板(这板一般是建筑工地使用了后回收的再贴面的,里经常有好多水泥、铁钉等),当然还有真正的生态板,价格上又是一回事了。像楼主这种电视柜,要想耐用,还得选厚背板的,也就是厚板子,用三合一扣件或螺钉固定的,楼主这种薄背板(一般2.7-4.5mm厚)结构不牢固,一般是用小钢钉钉在立板上的,重物压过后会呈现出平行四边形的效应,小厂家喜欢用这种结构今天有点闲,废话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踢脚线导致不能靠墙果然是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再就是不能完全靠墙,墙不垂直的问题。看来家家都一样。 ...

面板往外扩一点就好了,只是旁边有缝不好看,但可以在旁边用板收口

网友:
撸主这柜子看着好廉价啊...

网友:
这活我只能交给商家……

网友:
木工简单技能还是必备的,

网友:
插头上下方向对调不是更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在家具厂混,给大家解释一下这种生态板,生态板在我这里称多层板或水泥板(这板一般是建筑工地使用了 ...

建筑工地使用过的再用,这个有点吓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