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一嘉立创开源的328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23-06-05):
开源项目地址:
https://oshwhub.com/lcll/328p-32 ... 2023-03-09_12-27-31
https://oshwhub.com/gl1996/atmega328p-jing-ti-guan-ce-shi-yi

我做的是第一个,微改版(因为有6p typec母座,还有个人认为这个按钮位置比较符合我的习惯)

自己3D打了个外壳。外壳还可以改进,算了就这样了。本来想装个锂电池进去,想想算了,用得也不多,要用时插typec就行,这样还小巧点。

一次点亮,但由于经验和水平次,刷机时只刷了个hex程序,导致显示不正常,拆腾了不少时间,无法用,后来参考了这个项目:https://oshwhub.com/micespring/m328-transistor-tester,才发现还有个epp程序也要刷入,一刷就好。至于校正,原来的项目也没细说,也是上面这个有说,要准备不少容量的电容,手上没有,因此也没校,但是测了几个是电容和电阻和标定的相差不大,先就这样吧。请多多指正。附上3D打印的文件(已根据我的打印结果进行了一点微调)。

做成效果如下:

套上壳(屏幕上方本来是有英文字母的,由太小,打印效果不好,所以在下载的3D文件中我已去掉)

背面

点亮,钻了个洞,加了导光柱

钻了个洞,加了导光柱

钻了个洞,加了导光柱

网友A:
我也很想拥有一个,方便识别元件和简单测量判断。

网友B:
做了两个还有以前的一个这个编程器用不了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两个还有以前的一个这个编程器用不了难搞

第二个看上去更牛

网友:
买过现成的,把那个插座的3插孔周边的塑料,削平了

网友:
准确度高吗?有过和规格书比较吗?

网友:
有3D打印机真方便,随心所欲做个外壳

网友C:
老哥,能不能分享下物料BOM表,我打算复刻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想拥有一个,方便识别元件和简单测量判断。

47机械表满足你所有。
关键是便宜、可靠、直观。对晶体管放大倍数的测量还是很准的。

网友:
再开个槽,能测0603 贴片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能不能分享下物料BOM表,我打算复刻一个

你看上面的嘉立创链接嘛,里面啥都有

网友:
以前自己制作过一个,后面玩的少了就在抽屉里面吃灰了。

网友:
晶体管测试仪用着挺方便的

网友:
做的不错挺漂亮的

网友:
做的很好,又多了一个设备

网友:
做的漂亮,3d壳子打印的不错

网友:
做的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
带壳子还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