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手机换电池越换越差,中电电子,国龙数码,真是日了狗。

楼主(2023-06-05):
先是买了中电电子的加大电池,买之前问客服,后盖能不能合严没有缝隙,客服说没问题
那就买吧,mlgb,后盖上电池的固定柱拆了,导热膜撕了,还是合不严,充电之后缝隙更大了,整个一侧都开了,mlgb死骗子

退货又买了一个乐呵呵电池,大概测了一下,一次2426,一次2560
mlgb

再买一块品胜,国龙电子,真假不知,至少淘宝认为是真的
只有1500mah容量,ctm太nb了,nb的bulingbuling的

这群狗日的骗子
麻了

网友:
买东西只找便宜的,肯定有问题。

网友:
乐呵呵公司,哈哈哈

德赛的一直买没问题,官网

补充内容 (2023-7-3 11:01):

说错了,不是官网,大约是某宝旗舰店或者什么的,经检验是德赛正品,但不是“官网”来的

请不要再问了(不能编辑了,补充说明一下)

补充内容 (2023-7-3 11:02):
前后买过4块,水果的,用了两个,都好

网友:
其实不要看充电软件计算的容量,看使用情况咯,要是换完电池以后比之前更经用了说明就没问题的,我一个华为手机,电池设计容量4000毫安,用的360的充电什么软件,手机用了五年多,然后给我计算出容量4100多了,没有衰减,还多出了100多。你说可能么。是吧?

网友:
之前给2台华为手机换过网上买的电池,品胜和杂牌的,换了以后和没换之前都感觉没啥大区别,另有一个荣耀去华为售后服务中心99元换过一个,也远远不如出厂时配的电池,所以手机这玩意儿,电池只要还能用就用吧,换电池解决不了啥大问题

网友:
我红米note7pro换了电池后后盖也不严,就手机套包着,再有问题就有借口换新机器了

网友A:
飞毛腿的也挺好

网友:
哈哈    一个神奇的故事

真不好笑啊       这事搁谁身上    都是一肚子火

网友B:
老老实实的去售后换吧,多不了多少钱。

网友:
小米5手机还有必要换电池吗?我的小米5都是外接一个18650电池,挂在背后来用的。用来挂TT。

网友:
电池好不好先不管,就看这个乐呵呵的名字就很魔性

网友:
乐呵呵是垃圾,别买就是了品胜应该问题不大啊,难道是假货?

网友:
电池都那个熊样,不行就外挂18650,或是软包电池自己改,实在不行,20000的充电宝带着,干就完了

网友:
你那个看电池容量的软件,是系统自带的?叫什么名称?
有些软件不一定准确,要看实际使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软件?

battery gur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的去售后换吧,多不了多少钱。

小地方,估计没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毛腿的也挺好

70块,可以买个手机了

网友:
现在电池生产厂太多,劣质产品冒充原装的一抓一大把,想买到满意的电池太难了。

网友:
手机软件的不一定准,你还是要用电子负载来测,一般手机是高压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