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谁知道怎么手机扩容吗?手机卡的位置可以吗

楼主(2023-06-05):
有谁知道怎么手机扩容吗。

必须要焊接主板吗,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看淘宝有手机卡的位置,但是多出来一块。
还有头upan扩容,买了但是都只能内置应用打开。视频,小说都没办法。

网友:
手机扩容费力不讨好,因为现在固态U盘很便宜了,百元左右就能购买256G的固态U盘,并且也可以用于PC,速度相当快。可以用来给手机瘦身。

网友A:
现在插TF卡基本上没法用程序还是保存在手机里面,只有部分缓存能放在内存卡里。

网友:
如果是老手机,价值不高,就别折腾了。扩容的费用估计能再买一部了,插个内存卡或外插U盘凑服用吧。

现在的新手机,容量一般都比较大了,像32G 64G这种容量的都几乎没有了,反正我个人买的话,都会选256G以上的,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插TF卡基本上没法用程序还是保存在手机里面,只有部分缓存能放在内存卡里。 ...

属实,也就小部分喜欢拍视频的内存卡还有点用,大部分人不够用都是被各种应用数据吃了,上内存卡都没用

网友:
反正我128的根本用不完。。。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应用我也有上百个,就是不拍视频,主要就是wxqq每个十几g

网友:
现在的APP一个个都是吃货,永远吃不饱

网友:
我的6S从16G扩到128G  完全够用了

网友:
主板上的闪存不好换,不建议自己换,给专业维修的换试试

网友:
坛子里有内存升级的高手。

网友B:
只有iphone有见扩容的,安卓扩容的比较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iphone有见扩容的,安卓扩容的比较少

安卓机便宜,非常不合适。
我以前有部红米的手机,32G内存,扩到了128G花了300多。用了2年后,只卖了200多,连个扩容的钱都卖不出来。以后再也不搞安卓机扩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安卓机便宜,非常不合适。
我以前有部红米的手机,32G内存,扩到了128G花了300多。用了2年后,只卖了200 ...

红米存储是eMMC芯片吧,自己买芯片回来扩容就行了。我的两个N1盒子自己扩容了32GB,用着非常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米存储是eMMC芯片吧,自己买芯片回来扩容就行了。我的两个N1盒子自己扩容了32GB,用着非常好。 ...

好多年前的事儿,那时自己啥也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多年前的事儿,那时自己啥也不会

买回来扩容再卖出去,把那时候损失的钱赚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回来扩容再卖出去,把那时候损失的钱赚回来

我想及时止损

网友:
扩容好像是没意义

网友:
苹果扩容的多点  安卓现在没几个扩容的  读写底层数据的设备不便宜

网友:
焊接技术必须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