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 电热水器瘦个身,即开即热无需等待,奥特朗F15H-Z70C即热式热水器

楼主(2023-06-05):
现在气温又一天天热起来了,这时候家里确实得准备一台稳定可靠的热水器。现在电热水器比较常见,因为储水式的电热水器比较占空间,而且使用之前还需要长时间预热,所以我觉得还是即热式的电热水器更好用。

选择即热式电热水器之前,一般需要先确认以下家里的电路状况,至少要准备好一路4平方的铜芯导线,像是我用的这款我新装的奥特朗(Otlan)F15H-Z70C,本身功率高达7KW,而且内置铸铝加热管,发热效率很高,可以即开即热,日常使用非常省时。

奥特朗这款电热水器的包装非常扎实,里面提供了完善的配件,而且安装也很方便。因为采用了更高效的发热器,所以这款热水器的体积非常小巧,装在浴室里完全不占空间,而且做得也是非常美观。

在热水器的正面,采用了一种零界钢化玻璃屏,设计十分简约,可以通过上面的触控按键进行各种设置操作,隐藏式的屏幕可以清楚看到热水器的状态。这种钢化玻璃屏不容易脏,而且易于清洁。

作为一款电热水器,奥特朗(Otlan)F15H-Z70C的安全性很靠谱,它采用了水电分离的结构,拥有6重漏电保护,本身还具备IPX4级的防水能力,日常使用中会非常安全。

另外在安装方面,这款热水器也是很容易搞定,它里面提供了完善的配件,只要家里的水电正常,同时接口齐全的话,很容易就安装好,通水通电后就可以马上使用。这款热水器的体积也是非常小巧,装在墙上毫无存在感。

在热水器的底部,可以找到冷水入口和热水出口,进水口部分可以安装一个调节阀,因为这种热水器是即热式的,本身不储水,所以在日常使用中,也就省去了定期排污的麻烦,热水器内部也不容易生锈结垢。

值得一提的是,这款热水器可以智能识别入水温度,根据水温调整功率,这样既可以实现2.5秒即开即热的效果,同时热效率能达到97.6%,也可以节省电力,比如夏季进水温度高的时候,耗电量就差不多只需要冬季的一半,这样一年可以省下不少电费。
实际使用中,这款看起来很轻薄的电热水器,凭借特殊的结构设计,确实可以带来即开即热的效果,奥特朗所用的这种铸铝加热体,相比于以往的不锈钢或玻璃管加热套,稳定性表现确实不错,热水准备好之后基本上就是源源不断地,长时间连续使用,或者是中间关了再开,水温不会出现大幅波动。

因为具有一键恒温的特性,能够自动调节功率,夏天低功率加热,冬天高功率加热,所以日常使用中我们不需要经常调节热水器的水温,它可以自动恒定在42℃左右,误差只有±0.5℃,我们也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调节适宜的温度,这样在平时沐浴的时候会非常舒服。每次沐浴都恒温超舒适!沐浴再也不用费心调温了,很是方便。

除此之外,因为热水器内部加入了四重净水设计, 包括无内胆/进出口双重滤网/水电分离/流动加热, 能够有效过滤掉自来水中的各种杂质,而且相比于储水式的热水器,它内部因为没有内胆,所以也没有积水变质的隐患,使用时它通过流动水加热的特性,避免了水垢的产生。

所以综合起来,这款热水器也就大大减少了因为自来水水质问题对皮肤的影响,能够带来更加健康的沐浴体验,而且在日常使用中,它本身的出水速度和水温一直都很理想,不输于储水式的电热水器,使用前还不需要预热,更加方便。

平时除了沐浴之外,我们洗菜做饭、洗漱洗碗的时候,奥特朗(Otlan)F15H-Z70C也可以把热水接到厨房里面,凭借其即开即用的特性,我们可以随时获得水温适宜的热水,洗碗洗手都特别方便。

这些天用过之后,我感觉奥特朗(Otlan)F15H-Z70C确实是个安全又好用的厨房电器,加热速度快,而且安全性很高,日常使用很让人放心,可以随时享受到安全可靠的热水供应。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热水器,这款热水器在安装维护、使用成本等方面都更具优势,还能够改善水质呵护肌肤,确实很值得选择。大家可以趁618活动购买,比平时优惠,还能参与天猫跨店满减活动,特别划算!

网友:
这热水器的帖子,好水。。。。

网友:
即热式装修时考虑好还可以,以后安装再,大部分电线都不够功率。

网友A:
这种热水器优点很多,但是并不适用老旧小区,主要是很多老旧小区家庭用电负荷承受不了7KW以上的电器用电。

网友:
电磁式效率高

网友:
一般家庭电线受不了

网友:
这种热水器太危险了。不要钱给我我都不敢用。

网友:
4平方用7KW纯属找死,我放了条6平方还是8平方的冬天最高功率下还是会发热严重。这东西就适合广东之类比较热的地方低功率用,我浙江都觉得冬天不够用,想搭配个储热式来用

网友:
应该没有他这个高

网友:
7KW的4平线压不住,最好是6平。
毕竟国产缩水,宣称4平,搞不好是3平。
1平=1KW,按这个公式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热水器优点很多,但是并不适用老旧小区,主要是很多老旧小区家庭用电负荷承受不了7KW以上的电器用电。 ...

50方的空开总表一般是40A,90方以下通常是60A,这东西一开,基本上31A没有了,老破小通常都会直接跳。

网友:
这种热水器设计初衷就不是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