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弹窗大家遇到过吗?怎么处理

楼主(2023-06-05):
我一般不喜欢在手机上重复安装乱七八糟的软件,看新闻就用手机自带浏览器(有人喜欢下载头条等等APP),听歌用手机自带软件(很多会下载酷狗 酷我 网易云音乐等等APP),直播小视频就在微信上看(我手机上没有抖音 火山 快手之类的),我看新闻一般喜欢去浏览器各大门户网站,特别是凤凰网看新闻看的最多,以前还没什么问题,好像是从去年开始打开凤凰网突然开始弹出下图中的这些弹窗广告,开始以为是凤凰网的问题,于是去网易 搜狐 新浪等发现都会弹出这个弹窗,所以怀疑是不是我的手机的问题(我用的是小米手机),让同事们用他们的手机有VIVO的,有三星的去看这些网站,发现也会弹出这些广告弹窗,所以现在不明白这是哪里的问题,怎么才能不让这些烦人的弹窗出现。

网友:
前几天还看到有手机去广告的软件,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
李跳跳

使用国内的rom只有广告多少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广告的问题

网友:
手机自带的浏览器看新闻只能看到个寂寞。还是用专业的才行。

网友A:
chrome关闭去广告插件同样可见你这个广告,所以应该是网站的,建议用第三方的纯净的带去广告的浏览器,比如X浏览器(自带去广告),chrome(装adblock),via等等

经测试手机X浏览器自动拦截失败,需要手动选择添加规则才能拦截,chrome用adblock插件可以拦截干净,显示页面上有36个广告元素(说实话,这种网站不看也罢。。。)
还有遇到过系统自带浏览器会在通知栏弹广告的,所以一般都是到手直接冻结自带浏览器应用商店什么的

网友:
貌似无解,ROM的问题,刷第三方体验会不好,路由过滤又对移动上网无效,手机想内置过滤估计要R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rome关闭去广告插件同样可见你这个广告,所以应该是网站的,建议用第三方的纯净的带去广告的浏览器,比如 ...

对了我上面没说,我也下载安装了一个第三方的浏览器试了试还是有广告。

网友:
手机安卓平台么?试试via或者微软的edge,开启广告拦截插件或者脚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我上面没说,我也下载安装了一个第三方的浏览器试了试还是有广告。 ...

x浏览器,然后菜单里面开启拦截广告,然后手动标识广告
adblock是业界基本最厉害的了,你也可以试试他家的浏览器,反正这个广告我试了只有adblock能自动拦截掉

网友:
估计是网站内的,还会根据大数据定向推送

网友:
进来看看,遇到同样的情况,学习看怎么处理

网友:
有些是网站内的广告,有些是dns劫持塞给你的,要用带去广告功能的浏览器。

网友:
以前用某易新闻客户端,应用市场下载的,广告多,只能选择少推送,但并没感觉少。烦不胜烦之余去google市场下载了国际版某易新闻客户端,卧槽,好JB干净,广告去无踪,新闻更扯蛋

网友:
adblock好软件省心,但在edge里好像没啥用

网友:
都生活广告无处不在的世界里,只能屏蔽。

网友:
新闻还是下载今日头条看吧,音乐还是用酷狗吧,广告插入不多,你说用手机自带,我是水果,我只能嘿嘿,自带的要花钱不说,弄的简直是狗屎,自带邮箱新浪邮箱打不开,根据推荐下载新浪ios客户端,邮件打开乱码,pdd广告可是很精美,上网页端,特么的字小,难看不说,邮件自带的二维码被当附件放在另外下载,下载完手机上还找不到打开的正确方式,去新加坡玩,APP上购的电子票没一张能用的,还好当地人好客,所有难题都在酒店前台,用她们的电脑打开截图。

网友:
总觉得弹窗应该是无解的。

网友:
我也是才发现的,只有凤凰有,别的新闻网没有,害得我卸载好几个爱屁屁

网友:
找一个屏蔽广告的浏览器试试

网友:
有些貌似无解,像PDD在桌面弹出的广告连关闭按键都没有,只能点进去再退出,一天几次,我一气之下把APP卸了,反正不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