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装修第三坑:给零火反接插座更换TEP国际电工十孔插座及穿刺接线线夹测试

楼主(2023-06-05):
装修第一坑:农村自建房外包电工6000元之作,各位看看良心否?|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5176
装修第二坑:不拆不知道,拆了吓死人!农村电工的接线吓得我冒冷汗|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3151
农村自建房被坑了两次之后,镇上的房子年久失修又得重新装修了。我妈这次没找上次的坑爹电工,找了一个新电工。结果又掉坑了。
零火乱接。有一大半插座是零火反接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对的。高处的插座没检查,将就着用。低处能改的全部改了。
线头没剥,铜线只接了一半!

螺丝压线端子

更换3.9元的TEP国际电工十孔插座,最新的新国标只能用二脚扁插,不再兼容欧标园插,实际里面还是老款可用园插,只改了面板。

隧道式接线端子,接触面积更大,线头不会压伤。

里面是铜条,虽然歪歪扭扭的,小功率也够用了,多插座可以省下个排插。

以下是穿刺线夹的烤机式测试。
免剥线分线器接线端子,以前韩国鲨扣吹得很厉害,免剥线,还能过大电流,我不是很相信不敢用。最近看到一些居民用电入户线也是用穿刺式T型线夹出线,供电系统中大电流也能用穿刺线夹。于是买了个ZK-CC06试水,接线范围是1~6平方软硬线通用,标称电流是50A。

三齿铜镀锡穿刺片

用电阻模拟电线发热,12V30R4.8W,两分钟直接糊了,电阻熔接在塑料上,差点拆不下来。

换4.40V(TP的5V电源竟然电压不足)30R0.64W,一分钟烫手,两分钟非常烫手,塑料变软。

再换5V220R0.11W,一个晚上温热,可以长期使用。

1.5平方多芯硬线的接线效果,成年男子用力拧紧螺丝的力度。

可以看到线皮上有2~3个“牙齿印”,其中只有1~2个刺穿了线皮接触到了铜线。
美国线规AWG,线径,截面积与电阻率

结论:穿刺线夹与电线的接触点较少,不适合用于大电流接线。50A60A烧到家都没了,我估计只能用在10A以下电流。
安装时要用力拧紧螺丝然后再用力拧半圈以保证接触。
压接点可以打胶防水防氧化。
装修各种坑,最好自己考证自己做。

楼主:
多股软线压接端子真是麻烦。不压又压断线。
尤其是给高处的插座压,腾不出手来。
软线接插座,必须要压接端子或者上锡,而且上锡必须使用弹簧夹式的插座,避免锡热胀冷缩蠕变造成螺丝松脱(国标gb50303-2015)。

补充内容 (2023-6-14 10:24):
和某些自以为是的人很难沟通,跟他说标准规范,他说自己那些浅薄的经验。标准规范都是以事实为基础以生命为代价总结出来的教训经验,更加可信

网友:
现在的国际电工品质大不如前了!

网友:
坛子里商城整个相位测试仪,逐个整改。最好从电表后开始用颜色区分零火地线

网友:
不剥线直接压接不敢干啊

网友A:
都自己动手了,该怎么接就怎么接,千万别图省事,我原来有个吸顶灯自己装,就图省事用了那种两头的接线卡,用了不到三个月,接线的地方冒火花烧了。后来发现就算单纯的把两条线拧一块,说不定都比这些玩意靠谱。

网友:
不剥线直接压  这个太不靠谱了

网友:
确实坑人啊

网友:
一般来说家庭使用应该避开大功率用电线路上,其它线路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B:
电工500一天,但干下来的活不如人意,现在没有办法,这种活很少有人干!农村的房子,时不时的漏电开关跳闸。电工说查不出来,其实是不想查,供电部门修理人员也说查不出来!后来我每层都安装了漏电保护器,知道是二楼的问题,最后查出是厨房水槽下面的插座问题,更换后就正常了!还有每层安装漏电保护后,发现楼梯灯不能开,检查后发现,楼梯灯零火线不取自同一层!昏倒。没有办法只能自己改造!还有建议楼主查一下电线,现在的电线不少都不是纯铜的,我测过,密度只有7.0左右,而纯度至少在8.0以上才对!

网友:
只有自已的才会谨慎,可惜自已没有那么多时间。

网友:
没啥难度,也不怎么费时间,真不如自己装了

网友:
村里电工手艺太差,我们那市里装修电工的水平还是过得去的,通常长年干的都不会差到哪去,不过也是有水货,还有那种良心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工500一天,但干下来的活不如人意,现在没有办法,这种活很少有人干!农村的房子,时不时的漏电开关跳闸 ...

有可能维修人员是水平太水了,啥也不懂。怕麻烦的会跟你多要钱

网友:
我看有主线上接进户线也很多用穿刺线夹的,只不过都很大

网友:
找个靠谱的,家庭用电还是以安全为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自己动手了,该怎么接就怎么接,千万别图省事,我原来有个吸顶灯自己装,就图省事用了那种两头的接线卡, ...

我不相信那啥快接、免剥,我自己家里的接线,老房子明装,甲线头缠绕乙线7圈以上,同样乙线头也缠绕甲线7圈以上。所有接入开关、插座、闸刀线头,都用铜管压鼻,避免因为螺丝拧压挤断部分铜线,形成电流瓶颈。

网友:
进来看一下。

网友:
穿刺线夹也不是不能用大功率的,12年的时候高速机电项目,我就做到过,隧道灯回路通过穿刺线夹从供电电缆取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相信那啥快接、免剥,我自己家里的接线,老房子明装,甲线头缠绕乙线7圈以上,同样乙线头也缠绕甲线7 ...

快速接线端子用在普通家用灯泡上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现在打零工的,只图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