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 CH2无ID能开卡吗

楼主(2023-06-05):
大佬们,这个板子CH2无ID能开吗,怎样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关闭,小白不会设置,有劳大神指点

CE组态中,只选中第1、2个通道就可以。

网友A:
在设置上把通道3关闭,应该可以开

网友B:
能拆颗粒就拆过去吧,要不然只能手动选择ce组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上把通道3关闭,应该可以开

怎样关闭,小白不会设置,有劳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拆颗粒就拆过去吧,要不然只能手动选择ce组态了

估计是颗粒虚焊,用手捏一捏颗粒CH2就又有了

网友:
手工指定CE看看

网友C:
都有工具了,也会看CE了, 点一个开卡按钮,不就知道能不能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有工具了,也会看CE了, 点一个开卡按钮,不就知道能不能开了?

      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有工具了,也会看CE了, 点一个开卡按钮,不就知道能不能开了?

他这个是id乱码了,不手动指定ce是开不了的,不过看上去像是虚焊了,重新补焊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