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雷柏1800键盘2wsx键失灵

楼主(2023-06-05):
雷柏1800键盘2wsx键失灵,拆开看不出什么。换了台电脑一样。

网友:
收藏下,看看有没有坛友的维修经验

网友:
线路断路,触点氧化。一般是这些原因。

网友:
顺线路查吧,有一处断了,修好一处4个都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断路了,直接飞线测试最简单

网友:
逐个排除吧。

网友:
雷柏的质量越来越不行了,,我的那个雷柏键鼠套装基本都在库房吃灰

网友:
从F1键查,很大概率是线路氧化断路了

网友:
俺有个双飞燕也是这样,还包括一个F1,不会修

网友:
前段时间在用的键盘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拆开检查发现线路氧化发黑断了,只能报废。

网友:
导电银浆,修复键盘断线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导电银浆薄膜键盘,查一下对应这几个键的印刷线条是不是有断路的地方,找到后用导电膏修复一下

网友:
肯定是断线了,4个按键在一条线上

网友:
质量不太行啊

网友:
还是无线的

网友:
这个型号有年纪了吧。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买的,现在还在,接收器被孩子玩丢了。

网友:
一般是线路氧化断路,银漆修复。

网友:
修这个得买导电银漆吧,

这一列还包括F1吧,既然F1是好的,说明就在F1之后这点距离断了。

找到断点后,应急修理就是拆电线里面的铜镀锡细丝顺着断开的两端延展3~5厘米,用透明胶带粘上。必须找到镀锡线,纯铜的很快会氧化,又不通了。

网友:
记得以前把不通的地方用2B铅笔划划,这个不会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