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为什么现在很多耳机输出端都看不见大电容了

楼主(2023-06-05):
以前记得不论是随身听还是音频器件,音频输出都会有一个电容,单电源的OTL电路必须用电容隔直,一般都是电解电容,从100uF到2200uF都有,个头大,在电路板上很明显的。
但现在拆一个USB声卡,电路板上就找不到输出电容,耳机接口直接就是芯片中引脚出来的,耳机还是共地方式,不会是BTL免电容接法,这怎么实现的?

------------------------------------------分割线---------------------------------------------
经过实测,我TM就服了这些山寨厂商了,为了省成本就可以无下限
不是用了什么数码科技,就是纯纯的没有隔直电容,电路应该在输出端放一个电容,如果是线路输出那么1-10uF,如果要推动耳机那要100uF以上,以隔离1/2Vcc的直流。这个声卡的耳机输出上直接就可以测量出1.4V的电压,直接是芯片里出来的,芯片是工作在3V的供电下,就是1/2Vcc的电压。耳机接上去就是直接通直流电了,开关机都有强烈的电流冲击声音,工作时还是可以有声音的,估计内部放大是工作在单端输出偏向A类的状态了,输出音质取决于偏流大小,几块钱的东西还要求啥,坏了就换呗

网友:
都成贴片元件了

网友:
一、公共地不是真正的地,是靠内部放大器形成的悬浮地(一般供电电压的1/2),
二、公共地就是电源的地,但是输出有芯片内部生成的正负电源推动(小信号是电荷泵,功率信号基本是DC-DC)

网友:
估计是为了省银子,都贴片电容了

网友:
不用插件省人工

网友:
为了省钱, 以前还有贴片钽电容,

网友:
估计是C1 和C2就是输出电容, 1UF左右

网友:
多数人的耳朵都分不出来大电容小电容,怎么省钱怎么来

网友:
用大电容的是模似电路,现在是数字电路的天下,所以不用了

网友:
USB声卡内部真简单啊。

网友:
发烧级的还是没缩水,廉价货就是听个响吧

网友:
这个USB声卡用的是山上的“核心技术”

网友:
模拟电路有电容,数字电路不需要了

网友:
可能集中到牛屎块里面了

网友A:
楼上答的都是P话。没有一个懂的。
七八十年代日本的很多随身听专用的耳放芯片就是没有输出电容的,比如TA8106,LA4852,只是你不懂而已。
首先要搞明白输出电容为什么要用,这是那个OTL年代的产物,输出对地有直流,所以需要隔直流电容。
输出电容是很不好的,懂得音响的人都知道,其一是频响差,容量大了高频频响差,容量小了低频频响差,反正高低都祸害,其二产生相位延迟,可恨的是对于不同频率延迟还不相同,还有一个讨厌的地方是开机、关机都会产生“砰”的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破音。
所以那个年代,致力于研究OCL。
为什么OCL不需要?因为OTL经过设计之后,输出等于1/2 VCC电位,在使用双电源时候刚好等于中点电位,不需要隔直流电容了。
所以,为什么耳机放大也是功放,就不能做成OCL呢?谁说不行!
一种办法是,利用另一路功放产生一个1/2VCC的中点电压,那么就不需要隔直流电容了,日本的许多方案就是这么干的,总共有3路功放,这种做法不但去掉了输出电容,还实现了重低音。
另一种办法,产生一个等于-VCC的负压给功放供电,这时候GND就等于功放的1/2 VCC电位,不需要隔直流电容了,美国美信的芯片就是这种方案,多用于手机耳机功放、蓝牙耳机功放。
对于现在的芯片生产技术来说,实现上面两种办法是轻而易举,所以耳放不再需要隔直流电容。

网友:
这个太精简了

网友:
USB声卡好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答的都是P话。没有一个懂的。
七八十年代日本的很多随身听专用的耳放芯片就是没有输出电容的,比如TA81 ...

字多信你,不信也不行,道理在这儿呢

网友:
省成本,反正能买这些低端货的也不会要求那么高

网友:
成本最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