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关于U盘量产问题

楼主(2023-06-05):
网上买了两个4G的U盘,用ChipGenius_v4.21.0701查看芯片信息,分别显示如下: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AU6989SN-GT [EC05] - F/W FA00
闪存识别码:  2C84643CA500 - Micron(美光) MT29F128G08CBEBB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6GB

 主控厂商: ChipsBank(芯邦)
 主控型号: CBM2099A - [2014-10-10]
闪存识别码:  98DE98927250 - KIOXIA(铠侠) TC58TEG6TCKTA00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8GB

请问这两个4G的U盘,是不是闪存的实际容量是16G和8G?
如果用对应厂商的量产工具,是否能量产成闪存的实际容量?

网友A:
用这俩主控的没啥好U盘  坏块太多了   话说你买俩4G干嘛  两个5块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俩主控的没啥好U盘  坏块太多了   话说你买俩4G干嘛  两个5块包邮?

其实算是白捡的,拿来练手。请问大佬,我前面提到的问题您怎么看?

网友:
低格强制半容开slc模式,应该还能用

楼主:
用闪存容量8G的试了试,没想到还真成了。

楼主:
量产工具:芯邦CBM209X量产工具(umptool量产) v7000 中文版

楼主:
MyDiskTest数据完整性校验也通过了。这个工具高版本v3.7闪退,用的是老版本v2.93。

楼主:
16G的也量产成功。

网友:
恭喜楼主恢复原来的容量

楼主:
当然,在这个3.0大容量的时代,这些2.0小容量都是垃圾。但8G、16G做个PE,放个ghost镜像也够用了。
厂商出于不可描述的原因,将大闪存故意开卡成小容量,可能是为了抢占低端市场吧。
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买U盘不一定买容量大的,也许自己可以“扩容”成原本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在这个3.0大容量的时代,这些2.0小容量都是垃圾。但8G、16G做个PE,放个ghost镜像也够用了。
厂商出 ...

很久以前玩扩容,现在要减容了!多是手中的垃圾颗粒处理不了了,减容好歹能变点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