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测试某品牌电磁式漏电保护器

楼主(2023-06-05):
感谢digitliferr的解惑,AC型漏保确实只对交流漏电动作,直流或半波信号不能可靠工作

最后找了一3.6V变压器测试,串150欧姆电阻能可靠跳闸,而串180Ω不能跳。推断此漏保动作电流在25ma左右。

具说电磁式漏保安全、可靠、长寿命,在网上搜索一下,电磁式漏电断路器不需要辅助电源,里面没有线路板组件,跟开关的工作电压无关,只要线路产的漏电电流达到电磁式的漏电动作电流,漏电断路器就动作,切断后面电源,保护人身安全。
于是购买了某正品牌的电磁式漏保,标称动作电流30ma。

用1节AA电池、51Ω、39Ω、22Ω电阻、万用表测试一下。

首先1.5V电池串51Ω电阻,测试电流29ma。基本不跳闸,偶尔会跳。

继续1.5V电池串39Ω电阻,测试电流38ma。基本不跳闸,偶尔会跳。

再1.5V电池串22Ω电阻,测试电流67ma。基本不跳闸,偶尔会跳。

再1.5V电池串39并22并51Ω电阻,测试电流131ma。基本不跳闸,偶尔会跳。

最后,用导线直连,测试电流1.8A,还是不能可靠跳闸,十次能跳二三次。

是我测试方式不对吗?

6月6日编辑
感谢digitliferr的解惑,AC型漏保确实只对交流漏电动作,直流或半波信号不能可靠工作
最后找了一3.6V变压器测试,串150欧姆电阻能可靠跳闸,而串180Ω不能跳。推断此漏保动作电流在25ma左右。

网友:
建议,联系厂家,确认测试方法。

网友A:
是不是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交流?

嗯,我交流了,每分钟切刀换正负好几次

网友:
找个10K电阻接市电看看,

网友B:
高手,能这样测试。

网友C:
AC型,本来就对直流不敏感,欧美基本都是A型,已经禁止AC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能这样测试。

哪怎么测试?漏电还需要整理好波形送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型,本来就对直流不敏感,欧美基本都是A型,已经禁止AC型了

谢谢回复,我找个变压器再试试

网友:
同款万用表

网友:
还可以这样测试?

网友:
咸鱼上看见过有用电池测试漏电保护的

楼主:
感谢digitliferr的解惑,AC型漏保确实只对交流漏电动作,直流或半波信号不能可靠工作
最后找了一3.6V变压器测试,串150欧姆电阻能可靠跳闸,而串180Ω不能跳。推断此漏保动作电流在25ma左右。

网友:
非常好的测试实验,谢谢分享。

网友D:
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用1.5V的电池测试虽然电流能够满足,但是电压实在是太低太低了(虽然电磁式的号称与电压无关,但也不能无限制的太低太低),会导致感应线圈没有足够的脱口动能。你可以提高电压在测试测试(可以采用几节电池串联,用电阻限流,或者用精密可调电源),或者和我一样直接电阻串联在220V电路中测试。

我也测试过电磁的,帖子再隔壁 漏电保护器测试 - 电池、充电器、综合DIY - 手电大家谈-手电筒爱好者之家 - Powered by Discuz! (shoudian.or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用1.5V的电池测试虽然电流能够满足,但是电压实在是太低太低了(虽然电磁式的号称与电 ...

己测试不是电压的原因,此款漏保为
AC型,只对交流漏电动作。换为50hz交流电可以正常工作。已80元购了正泰电磁式A型漏保,等收到货再测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digitliferr的解惑,AC型漏保确实只对交流漏电动作,直流或半波信号不能可靠工作
最后找了一3.6V变压器 ...

按照国家标准,这个标称30ma漏保,设计动作电流应该在22.5ma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己测试不是电压的原因,此款漏保为
AC型,只对交流漏电动作。换为50hz交流电可以正常工作。已80元购了正 ...

AC型只对交流电漏电动作,如果电器里面有个半波整流器漏电了,触电之后,就不会动作了?

网友(2023-10-13):
引用 网友E:
AC型只对交流电漏电动作,如果电器里面有个半波整流器漏电了,触电之后,就不会动作了? ...

对的,家用电吹风(可以一档、二档加热),普通AC型漏保(半波档)不起作用的。其实现在家用电器(如空调、洗衣机、冰箱等)大量使用变频技术,普通AC型也不够用。
欧美包括印度等国,家用已经淘汰了普通AC型漏保,需要A型漏保。

网友:
这个表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