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老黑T430屏幕竖纹

楼主(2023-06-05):
老黑T430,勤勤恳恳工作十多年了,从未懈怠。3,4年前屏幕中间出现一条竖纹(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最近屏幕右侧又出现一条,这是啥毛病?是不是肝不好?
屏幕是LG的。

屌大的帮忙诊断一下,还能不能救一下。

网友A:
挂了,换屏。从DP引线出来上2K屏。

网友B:
换屏幕吧,20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了,换屏。从DP引线出来上2K屏。

如果确认没救,我就放心了,等发了工资换本子,这个让他退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屏幕吧,200多块钱

不换了,廉颇老矣,直接换本子

网友:
该退役的还是让它退役,新本也没多少钱

网友:
你那了厉害,试着压一下

网友:
范大师技术好,可以试着抢救一下,这种情况多半是液晶屏和逻辑板之间的FPC软排线接触不良,专业的要用压排机把线压在玻璃上和逻辑板PCB金手指上,业余情况下可以用电烙铁配合导热胶条热压一下,修好有一定的概率,但修坏的概率更大。

网友:
可以退休了,换个拆机二手屏幕130文左右

网友:
不怕横线,就怕竖线。业余条件下很难处理

网友:
换屏幕吧,要不然换个新的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十多年了,该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