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HART 首款20V紧凑型电木铣修边机

楼主(2023-06-05):
如果木器上要修边,开槽,做造型,那电木铣修边机就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通常情况下,专用的全尺寸型号要么有点重,要么价格昂贵,要么还要拖着电源线。HART正在扩展其20V系列产品,现在上市了旗下首款紧凑型直流修边机,型号HPRR01,看起来性价比不错。

基本性能参数

  • 空载转速:0-29000 RPM
  • 夹头:1/4英寸
  • 进给调整:快调和微调
  • 电机:有刷

HPRR01采用了传统的有刷电机,限定了其固定输出转速29000 RPM。这一转速比同类产品第一梯队的竞争对手稍低一些,但处理低密度板、中密度板还是能够胜任的,对于高密度板的话,估计修边也没问题,但要开槽就会有点力不从心。
底板采用了透明材料,开口的形状和尺寸也控制的不错,所以工作时可以实时观察工作状况,当做一些复杂的修边或者铣燕尾槽时尤其有用。
HART的这款直流修边机采用了传统的外观造型;20V电池位于顶部,整机重心控制的不错;机壳握持位包有软胶,且软胶有饰纹,握持手感良好;LED也是标配,便于光线不好时使用。
与市面上大多数修边机一样,底座采用压铸铝,带有一个可拆卸的防尘口和一个快速打开扳机,便于无工具拆卸及快速大幅调节刀头位置,当然也设计有1/64英寸的微调旋钮便于精确控制。
主轴设计有锁紧杆,配合底座的开口理论上可以不用拆卸底座即可更换刀头,但大多数专业人士都习惯于将底座从主机上取下,以便更容易使用扳手。
其他信息

  • 防尘口:1-1/4英寸和1-7/8英寸
  • 重量:2.5磅(1.1公斤裸机),3.3磅(1.5公斤带2.0Ah电池)
  • 高度:8-5/8英寸
  • 底板尺寸:2-1/2 x 2-3/4英寸
  • 价格:裸机88美元;套装119美元,除主机外还含有一个2.0Ah电池及充电器
综合来看,HART 20V修边机性价比不错,尤其是作为直流电动工具而言。它不仅能够在低密度和中密度的木材中高效工作,但也可以处理部分高密度木材,对于DIY用户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此款产品还存在一些改进的空间,例如采用现在主流的无刷电机等,但届时价格也会水涨船高。

网友:
看见就眼红系列

网友:
机器不错,性价比不高

网友A:
某鱼上哈特沃亚的电动工具都白菜价了  都没人要,都是TTI代工生产的,沃亚有自己的协议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看着感觉不错!

网友:
木工DIY利器,看见眼馋,动手能力差

网友:
俺穷人,等你们用坏了买坏的

网友B:
要是119元,立马入手,加个美字,价格就不美了。

网友:
好工具 干活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鱼上哈特沃亚的电动工具都白菜价了  都没人要,都是TTI代工生产的,沃亚有自己的协议 ...

根据您所说的,去某鱼上看了一下,果然如此,但看图片好像都不是新机,恰好貌似就有这款,没在国内销售的东西,又都是二手,这些卖家货源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119元,立马入手,加个美字,价格就不美了。

某鱼上貌似有这款

网友:
价钱比博世等一线品牌没便宜多少

网友:
东西还可以,只是这个价格不可以

网友:
玩无线的,电池通用性很重要,最好同一品牌的,否则电池重复投资很大。这机器虽然太不贵,但2.0的电池坚持不了多久,后期上两个4.0的电池的话,花费比机器大多了。还是牧田全家桶,得伟全家桶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