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联想拯救者 M500 无线游戏鼠标拆洗滚轮编码器

楼主(2023-06-05):
同事孩子的联想拯救者 M500 无线游戏鼠标,就滚轮出问题。操作无反应

加热底面

取下4处脚垫,拧出脚垫下螺丝

注意上盖的按键排线和电池接口

拆除滚轮下RGB灯板

拆出主板

先测量一下这个滚轮编码器的参数,11mm机械式。

用清洁剂喷洗就正常

网友A:
凯华机械编码器20万圈,寿命中等。
我买了个狼蛛鼠标用长风机械编码器,一个月就滚不动了,估计寿命只有10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凯华机械编码器20万圈,寿命中等。
我买了个狼蛛鼠标用长风机械编码器,一个月就滚不动了,估计寿命只有10 ...

再不行,买好备件直接更换,哪个牌子的机械编码器好些?

网友B:
话说有没有编码器改光电格栅的方法,应该能解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不行,买好备件直接更换,哪个牌子的机械编码器好些?

现在据说是TTC金轮200万圈(软硬手感),银轮100万圈比较好(硬手感)。
十倍寿命不知道真不真?我准备给狼蛛换金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话说有没有编码器改光电格栅的方法,应该能解决吧...

有,很难改。
之前改的大神是画了板子,搬元件过去。可以用罗技光栅滚轮或者双飞燕的光手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有没有编码器改光电格栅的方法,应该能解决吧...

花费的精力元件,还是直接上光栅的。

网友:
微动看着像凯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很难改。
之前改的大神是画了板子,搬元件过去。可以用罗技光栅滚轮或者双飞燕的光手轮。 ...

用光栅模拟编码器,得搞定转向吧??

网友:
19年在杭州颐高数码马路边,花2块买了个鼠标,罗技m100r,据说是阿里巴巴公司淘汰下来的,回家插电脑,能用,于是用酒精清洁,拆开擦拭编码器有点不一样,原来是光电编码器,赚了。

网友C:
里边很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边很脏吗?

没清洗前测过阻值没变化

网友(2024-01-20):
电池在电池仓里面是不是就没有升级空间了

网友D:
为何你的WD40是黑色的瓶子,我买到的是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你的WD40是黑色的瓶子,我买到的是蓝色的

WD40有很多钟,我这是精密电器清洁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WD40有很多钟,我这是精密电器清洁剂

估计比一般的蓝瓶的更贵,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