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R4815N1改可调

楼主(2023-06-05):
手上有几个华为R4815N1的电源,打算废物利用,奈何找不到简单的方案
网上都是一片套件,或者大电流的电源
隔壁论坛通过增加一个10k可调电阻及22K电阻实现电压可调
具体接线为:从ISO1050的1脚取电源正极,串接22K电阻,
                     然后串接到可调电阻的1脚,
                     可调电阻的2脚飞线到板子的22721的2脚(1050旁边靠里面那个运放芯片)
                     可调电阻的3脚连接到ISO1050的4脚接地
然后将卡位的两点短接并接地(靠近正极的上下两个小金属触点),让电源启动,就能实现15-58V的电压可调。

如何实现电流可调 各位大神有简单的方案吗?
买套件就不好了,某鱼套件偏地......
使用CAN通讯的最方便,通过从芯片取+5电源及接入CAN的H、L,就能实现,而且还是蓝牙套件

补充内容 (2023-6-16 17:24):
已经将电源通过CAN总线设置直接设定为锂电充电器,输出电压恒定54.65V,最大输出电流设定为5.13A

网友A:
有电路图分享吗,手里有一个4815

网友B:
4815体积小,挻好的,为什么没啥人改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分享吗,手里有一个4815

如图所示,今日用来充铅酸电池,电压先调到56.3V, 实际充电电压为54.6V,电流1.6A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15体积小,挻好的,为什么没啥人改可调

改这个电流太少了吧,4875/4850这些电流大的很多,不过都是用套件的改

楼主:
通过CAN 通讯,直接设定电源为锂电充电电压54.6V

设定完成后需要对电源重启才能生效!!!

细红-CAN H,黄绿-CAN L

楼主:
实测通过使用CAN通讯,对电源进行设置,作为充电电源比使用套件好多了,

好处是不用拆外壳也能实现调压,每次调压需重启才能生效

上图为启动完成后对 离线电压进行设置,设置成功返回相同的数据,
若设置超限则返回21开头的数据,上图设置为54.65输出电压!
离线电流选项也同样设置,只要不超限都能接受到同样的数据
接线图为

细红色-CAN H,黄绿-CAN L,黄色-正极电压检测线,黑色-负极

实测电压值用万用表粗略核对,作为电压显示可以了。

具体设置方法:
正确接线后 上电,让电源运行十几秒
设置电源的输出参数,向 ID:108180FE 发送如下格式的报文:
01 uu 00 00 vv ww xx yy
其中,uu 可以取这些值:
00: online 模式的输出电压
01: offline 模式的输出电压
02: 过压保护的值(尚不明确)
03: online 模式的最大输出电流
04: offline 模式的最大输出电流
对于 uu=00,01,02 时,将要设置的电压(伏特)乘以 1024,截断小数,然后填入此区域即可
而 uu=03,04 时,将要设置的电流(安培)乘以 30,然后填入此区域即可

如,我设置默认离线输出电压54.65V
则输入:01 01 00 00 00 00 DA 99
离线输出电流5.13A
则输入:01 04 00 00 00 00 00 9A

然后可以向ID :108140fe 发送:0000 00 00 00 00 00 00对系统状态进行查询
输入这个数据帧,开始反馈如下几个数据
0x1081407f  0170 00 00 00 xx xx xx     输入功率  数值(16进制先转为10进制,下同)/1024
  01 71 00 00 0000 xx xx     输入频率 数值/1024
           01 72 00 00 00 00 xx xx     输入电流  数值/1024
           01 73 00 00 00 xx xx xx     输出功率  数值/1024
           01 74 00 00 00 00 xx xx     实时效率 数值/1024
           01 75 00 00 00 00uu uu     输出电压反馈 数值/1024
            01 76 00 00 00 00 ii ii     最大输出电流  数值/3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这个电流太少了吧,4875/4850这些电流大的很多,不过都是用套件的改

大功率的最好是应急用,或是在旅途中用,家用还是10A左右慢充对电池友好。可惜好多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的最好是应急用,或是在旅途中用,家用还是10A左右慢充对电池友好。可惜好多人不懂 ...

是的,最好不超过8A,5A充电最好,慢是慢点,但是胜在安全,
还有就是充电电压绝对不能超过限额!

网友(2023-07-07):
引用 楼主:
是的,最好不超过8A,5A充电最好,慢是慢点,但是胜在安全,
还有就是充电电压绝对不能超过限额! ...

蓝牙通讯供电的5v有图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最好不超过8A,5A充电最好,慢是慢点,但是胜在安全,
还有就是充电电压绝对不能超过限额! ...

想要个R4815N1改90V内的调压调流,求大神出个教程。

网友:
楼主, 这个电源改90V以下的可调电源有没有什么方案可分享的?

网友C:
楼主敞亮,几乎没有人公开华为的改法。可能也因为华为的模块都很贵吧,这个4815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敞亮,几乎没有人公开华为的改法。可能也因为华为的模块都很贵吧,这个4815也不便宜。 ...

咸鱼上大概100多块钱一个,还好吧,想要个90V以下的可调改装方案,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呀。

网友(2024-03-07):
楼主,我是小白,想改一下你那个电源,咨询一下你那个can软件跟调试工具

网友:
太专业了吧,我还在玩小充电器

网友(2024-04-09):
请教下尾插定义接线怎么接,怎么启动?手上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