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里有好几个淘汰下来的旧手机希望他们再就业有没有推荐?

楼主(2023-06-05):
各位大佬,手里有好几个淘汰下来的旧手机希望他们再就业有没有推荐的DIY方案,能够正常开机上网,就是运存内存很小。

网友A:
也可以去咸鱼卖掉啊。

网友:
记得有用手机做投影机的。

网友B:
做监控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去咸鱼卖掉啊。

价格低  信息丢失 不建议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监控摄像头?

需要长期供电需要改电路

网友C:
刷机玩,或者做成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机玩,或者做成热点

改热点的话需要改供电系统,我下载了一时钟,可以当表用,功耗还可以,

网友D:
安装软件后大字数字表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软件后大字数字表挺好看的。

是的,下载了一个极简时钟,只运行这一个APP,其他功能关闭,蛮耐用的

网友:
这个基本上很少有可玩的资源,所以旧手机大部分换了锅碗瓢盆。

网友E:
充一次电  可以用多长时间?

网友:
下载个极简时钟应用,当电子钟用。

网友:
安装tasker,使用语音播报,定时播放“距上学还有XX分钟,书包、水杯、红领巾……”,代替了我口头的唠叨,大宝的耳朵快听出茧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一次电  可以用多长时间?

我这个电池不行了,24小时插着充电器

网友:
24小时插电掌上看家

网友:
还是当热点或时钟实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