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命运坎坷的iPhone12 各种内伤。最近一次摔机后不定时关机。捣鼓一下

楼主(2023-06-05):
这台生而坎坷的IPhone12 最近一次掉地上后,后置摄像头,面容,电筒全失效了。这几天已经恶化到直接无预警关机,插上电才能开机 拔掉又能用用。必须搞一下。

外观基本完好 就框上有点划痕。神奇的是上面坏了一堆,前置摄像头是好的 。

淘宝了套工具 正准备按教程来,发现最近这几天屏幕右边和右下已经鼓出来了

屏幕都鼓出来了,拆屏幕倒也轻松,只用了电吹风和指甲。

说不定面容只是哪里松了呢 还是贴个高温胶带

来远观下 电池没鼓包,不过胎位明显不对头

Taptic Engine已经被电池压移位了 情况不妙

电池右下角的铝皮都破了,最下面那条里面应该是电池的保护板,显然被压歪了。
电池下部往外顶出来,屏幕鼓出的原因找到

把下面压着的零件拆掉 卡得很紧 大力取下

电池背胶只拉出来两条 准备的无水乙醇终于派上用场了 只用几滴轻松搞定

电池正面还行 背面就比较惨了 移位的过程中一身皱纹

斜着观察下 没鼓包

后壳没背胶残留

电池先放一边。 防水胶残留已经老化 里面还混着长期积累的灰尘 ,无水乙醇也不怎么顶用。

用右边框试出了个方案,先用有弯头的塑料撬棒刮 再用棉签反复清理 每次都要先给点酒精
要清干净防水胶还是挺麻烦的,主板附近安全起见用的指甲。
before

after

后壳带着主板尾插什么的和干燥剂共处了一夜
正准备开搞 怎么闻到股熟悉的水果味,拉开保护板旁边的胶带往里一看
OMG 电池电芯外露 还搞个毛线,头天大意了 没闻到,也许是上午嗅觉比较灵

零件还是要装回去的

开机,终于有个好消息 机器没拆坏。

下一步 找个地方换电池去。

网友:
这玩意拆,就得注意那一堆排线

网友:
提醒你换新了

楼主:
时间点很尴尬  先换了个电芯用着

网友:
都拆这样了,还找地方换芯?淘宝个电池换上就行了吧,

网友:
摔出脑震荡大出血了

网友:
难怪电池没鼓,原来炸开了

网友:
电池是不是也有芯片识别

网友A:
换电池最好移植芯片,才不跳窗

网友B:
手机我一般坏了都不修,找个靠谱的卖家卖二手,完事再买新的,

网友:
手机用胶水和排线越来越多。
没有设备。手残很容易拆坏。

网友:
电池换电芯就好,还是原来的保护板。。

网友:
换电池最好移植芯

网友:
换了电池  问题都解决了   厉害

网友C:
看到屏幕顶起,应该就顺手把电池买回来了。

自己换电池也还可以,我的X自己换一块用2年,鼓包了,又换回原来电池,用几天显示维修了,又买一块电池,换上,明显耐用了。

小姨子的手机电池也不行,帮着买一块换了,又给老婆的手机换了电池,摄像头,都能满意的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屏幕顶起,应该就顺手把电池买回来了。

自己换电池也还可以,我的X自己换一块用2年,鼓包了, ...

手机电池也换过不少。发现淘宝的电池或者电芯包括大牌子 还真没某些实体店的耐用,我都去固定的一两家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最好移植芯片,才不跳窗

厂家想赚最后一个铜板。以后闪光灯会不会也带个识别芯片 淘宝10块的直接变成100到店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我一般坏了都不修,找个靠谱的卖家卖二手,完事再买新的,

同感,维修过的手机就不想用,摔坏的直接处理掉,换个新的

网友:
这是一台有故事的iPhone,楼主何不详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