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电脑启动时键盘不能用,但开机后就正常使用

楼主(2023-06-05):
       微星B660主板,在BIOS里设置了快速启动后,键盘、鼠标(都是USB接口)只能在操作系统下工作。现在想进入BIOS,但键盘在启动时不能用,无法进BIOS。在网上找了一些设置方法但是都无效,请教一下应该怎样做才能进入BIOS修改设置。

(扣电池清空设置后已解决)

网友:
DDR3老平台的BIOS里有USB低端支持开启与否的选项,大概这么个意思吧。不知楼主的平台还有没有。
另外快速启动选项里是否有开启USB支持的选项呢。

网友:
微星的快速启动有说明在进系统前键鼠不能用的,这种情况只能清BIOS

网友:
换个ps2接口的键盘试试

网友:
清BIOS,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1、有重启自动进BIOS的软件
2、微星有长按4秒开机进BIOS的选项

网友:
微星主板都敢买

网友:
shutdown /r /fw /t 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有重启自动进BIOS的软件
2、微星有长按4秒开机进BIOS的选项

我记得好像拔了硬盘,启动就自动进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拔了硬盘,启动就自动进BIOS了。。。

当然,不嫌麻烦的话

网友:
清BIOS可能是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然后反复几次自己又好了。也是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