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长城GW M392 彩色液晶显示器

楼主(2023-06-05):
从上次发贴以来,(M8000传动套件修补之经济方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527&fromuid=473544 )事情一件接一件,到处出故障,眼前的这件就是这个显示器的问题,正看着帖子呢,它就来扮个鬼脸、花脸来逗我,好像是说,你不是会修吗,来吧,嘿嘿。眼前的这件必须得马上修的,后边还有呢,老妈那边的大彩电也坏了,不久烟机也坏了,我的另一辆单车BB5刹车器回力簧又断了,晕死我了。本来想着研究一下8266单片机呢,真是越忙越加忙。先
说说这个大花脸的事吧,后边接着发贴说其他的故障。(需要两层,别插楼,谢谢)

先看它扮的鬼脸花脸(因为是显示器本身的问题,无法抓屏,只能手机拍摄)

整体的样子,(后边就是老妈那边的大彩电,没修好,吃灰好多天了)

M392

基座,看看怎么拆卸

参数

就这一棵螺丝

拧下

然后基座就抽出来了

基座取下,还是比较方便的

看看怎么拆壳子,别人送的一台,看样子拆过呀,有痕迹

还没研究好拆的办法,这手就罢工了,抽筋僵在这里了

拆开了,没一棵螺丝,全是卡扣,很紧密,总算拆开了

背壳上两个加强筋,用于壁挂

好大一个屏蔽罩

没发现螺丝,就这一点插在壳子里

抬起,整个屏蔽罩就拿开了

取下去控制板插头

两根灯线

取下灯线

这个就是驱动板了吧

这个是电源板,高压板也在上边 ,跟驱动板一起都在屏蔽罩里固定着

电源、高压板正面

以下看看都有什么芯片,这个是OB2269电源芯片

往下就是好多不知道什么用的芯片

这个应该是稳压电源芯片

屏线插头

屏线另一头

接转楼下

楼主:
拆屏幕模组

查看

查看

查看

因为前段时间给鱼缸换水,曾溅过水滴到屏幕过,但是查看没发现水渍

既然拆开了,索性大拆分享给朋友们,让没拆过显示器的朋友过过瘾

这应该就是逻辑板了

看看上边的芯片

好容易发现一个熟悉的1117,还看不出电压多少

有个电感,这里也需要升压?

把逻辑板取下(连着液晶屏要小心哟)

板子和液晶屏蔽之间的连线

这标记看不懂

屏线也有型号和参数

背光板,里边就是灯管,不拆了

真正的液晶屏亮相了

有点脏,用清洁剂擦擦

半透明的,可以看到后边

后边就是维修重点了,查看各个板子没发现问题,只有怀疑屏线了,看网上高手们也都说大部分花屏是屏线引起的。

两头都擦一下,(经观察,确实有些氧化迹象)

把逻辑板装好,屏蔽贴纸都恢复好

后边恢复过程略过了,经上机测试,问题解决正常显示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没有下文了?

网友A:
好吧,除了他,我们用的可能是黑白液晶显示器。

网友:
排线容易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我一个联想的显示器,也是这种屏线,拆修几次了。

网友:
这图拍的够细腻的…以为要搞什么大动作…谁知橡皮擦擦好了

网友:
大麻烦,小故障

网友:
老款显示器外壳大多是卡扣的,可用拆机片从中间往两边撬。

网友:
ccfl背光,色彩好,用久了眼不累

网友:
图片拍照效果不错噢,啥拍摄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除了他,我们用的可能是黑白液晶显示器。

@qylxx 你一定是个年青人吧。你知道什么叫孤陋寡闻吗,你知道叫什么少见多怪吗?

本来不想说什么,看了你的话,不得不说点了。

首先,从功能上分,液晶显示器,有单色双色彩色之分,厂家这样标识一点问题没有,而我题目只是照抄标签而已。
其次,就要从你年龄说起来,凡是这样标识的机器,估计都比你年龄大了,那个年代刚刚从黑白过渡到彩色,从显像管过渡到液晶,所以,从商业角度一定是要加上彩色二字的,这是一个卖点,另外还要加上液晶二字,告诉人们它不是显像管,这些都是商业卖点。

还有什么要探讨的吗?

以下都是大品牌,他们都标识了彩色,你对他们都有意见吗?

网友:
手机拍摄效果拍的真好。

网友:
请问老哥最后手指抽筋有什么偏方治疗?我的经常左手抽筋和你的位置一样。

网友:
遇到大婶,它的挑衅必然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