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提醒各位电子DIY人士:不要买那些所谓的降级不良品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2023-06-05):
想玩太阳能板,又想买便宜货,买了两次,两次都买到不能用的垃圾。
这两个都是标称  “外观不良品”。“降级不良品”,“不影响使用”。
烈日下有电压18v/13v,但接上10欧电阻上去,降到只有1到3v, 这怎么用???用条毛啊!

网友A:
10欧,你是不是太看得起它的输出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欧,你是不是太看得起它的输出能力了。

也用过100欧,还是渣渣的.-
------说好的25W(小板那个6w) 功率呢!!去哪了??

网友:
你确实太看得起其它了,我搞了9片6W拆车的,三串三并冬天中午用MPPT带能上37W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种不良品就是看运气。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买板只能买玻璃面板的,这种树脂的,就算好的,也用不到多久,发电就下降的厉害

网友:
太阳能板最好还是买正规厂家的新品,二手的全凭运气,玩这个最好还是跟实用相结合。

网友:
看来你是刚开始玩, 还在踩坑当中.....就算玩50W以下的不推荐, 功率太小没得玩, 何况还是残次品

网友:
接10欧电阻,请问理想情况下电压能有多少?

网友:
便宜没有好货,这个是可以有的。

网友:
就算好板,这点电也玩的心焦啊 ,

网友:
还不如整风力发电,白天晚上都可以

网友B:
你这个地板砖是60*60的尺寸吗?如果是的话 小板子的功率应该只有4.5左右最大值,大的那个功率只有10左右的最大功率。

你不会是认为 太阳能板的功率是 开路电压X短路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地板砖是60*60的尺寸吗?如果是的话 小板子的功率应该只有4.5左右最大值,大的那个功率只有10左右的 ...

地砖确是60*60CM。
但这几个板确实不正常,未来几天下雨,过几天有烈日时我再并100欧电阻给大家看。

网友:
巴掌大的板子,你要它输出几A电流?你自己不懂,还要怪别人?1平方米太阳能板子,在烈日下也就输出100瓦的功率,你自己算算,你这面积能输出多少电流?

网友:
接电阻干嘛?参数是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

网友:
说到底还是楼主的板子面积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