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0AV1.1成功TTl刷机,完美解决卡网络BUG

楼主(2023-06-05):
曾因刷机后,卡网络设置界面,发过求助坛友大神贴子,有幸得jswxll大神指点,删除ZeroCfgUI.APK后成功解决,
再次感谢,具体过程如下,

原帖子,中兴B860AV1.1刷机失败求助,请各路大神出手相救
具体过程如下,供大家参考
原开机卡这个界面

1.连接TTL

2.命令操作如下:

A N D R O I D

init: ## ProductID: strlen (32)!
healthd: No charger supplies found
|root@orange:/ # df
Filesystem               Size     Used     Free   Blksize
/dev                   385.1M   128.0K   385.0M   4096
/sys/fs/cgroup         385.1M    12.0K   385.1M   4096
/mnt/secure            385.1M     0.0K   385.1M   4096
/mnt/asec              385.1M     0.0K   385.1M   4096
/mnt/obb               385.1M     0.0K   385.1M   4096
/mnt/usb               385.1M     0.0K   385.1M   4096
/mnt/iso               385.1M     0.0K   385.1M   4096
/mnt/samba             385.1M     0.0K   385.1M   4096
/storage/external_storage   385.1M     0.0K   385.1M   4096
/var                   385.1M   540.0K   384.6M   4096
/tvservice              55.0M    24.6M    30.5M   4096
/tvconfig                5.8M     2.5M     3.4M   4096
/tvdatabase              3.9M   304.0K     3.6M   4096
/tvcustomer             11.7M   204.0K    11.5M   4096
/system                743.9M   374.3M   369.7M   4096
/cache                 743.9M     4.2M   739.7M   4096
/data                    5.4G   360.9M     5.1G   4096
/mnt/shell/emulated      5.4G   360.9M     5.1G   4096
root@orange:/ # cd /system
root@orange:/system # ls
app
bin
build.prop
etc
fonts
framework
lib
lost+found
media
preinstall
priv-app
tts
usr
vendor
xbin
root@orange:/system # cd /system/app
root@orange:/system/app # ls
ADBSetting.apk
Android.defaultSigned.apk
AppsListApi.apk
AuthConfig.apk
Bluetooth.apk
BluetoothMonitor.apk
CertInstaller.apk
DLNAComponent.apk
DMSServer.apk
Dlnagwapt.apk
DocumentsUI.apk
FactoryTestTool.apk
KeyChain.apk
MMCastDemo.apk
MSCAgent.apk
MTvHotkey.apk
MTvMisc.apk
MTvProvider.apk
MTvService.apk
MainControl.apk
MediaAnalytics.apk
NaAgent.apk
OSDService.apk
PackageInstaller.apk
RemoteIME.apk
RemoteServer_4.2_signed_CTS.apk
Settings.apk
SilenceInstaller.apk
StbConfig.apk
SubtitleService.apk
UserDictionaryProvider.apk
ZTEJavaWatch.apk
ZTEStbCfg.apk
ZTEmusicplayer.apk
ZTEphotoplayer.apk
ZTEvideoplayer.apk
ZeroCfgUI.apk
ajvm.apk
dangbei8188.apk
dlnaMg.apk
dmp.apk
dmr.apk
mcspbase.apk
netmanager.apk
nmAssistant.apk
sqm.apk
zteplayer.apk
root@orange:/system/app # mount -o remount -rw /system
root@orange:/system/app # rm ZeroCfgUI.apk

3.这样就通过这两条root@orange:/system/app # mount -o remount -rw /system
root@orange:/system/app # rm ZeroCfgUI.apk命令,可以成功删除ZeroCfgUI.apk,
其实就是原桌面文件
4.删除后开机

完美解决,再次感谢各位

刷机包就是论坛共享的固件,如有需要自行下载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
淘宝上有高手,远程就能刷机

网友B:
完整的不是应该是 /RM -R /system/app/ZeroCfgUI.apk  吗  所以很容易 不小心 提前敲回车 /rm -r  /system/app  然后就是 系统没了

所以  为了安全起见 也为了避免删错软件  建议  复制app/下所有文件到U盘  然后一个一个点安装  看看是啥

网友:
同款盒子,同款土豪金ttl

不过话说回来,1.1版本的硬件有点落伍了,4k的不支持

网友:
还是桌面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整的不是应该是 /RM -R /system/app/ZeroCfgUI.apk  吗  所以很容易 不小心 提前敲回车 /rm -r  /system/ ...

感谢提醒!!

网友:
字面意思:零配置
就是联系供应商服务器下发配置用的,联系不到供应商服务器,所以就卡了。

网友:
sad安师大安师大是多安师大是多安师大安师大安师大

网友:
这个是什么桌面,手上有个中兴B860AV1.1—T2 的也想整个这个主界面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高手,远程就能刷机

哈哈   淘宝远程不要钱嘛?  来这里折腾的就不想花钱!

网友:
真好,折腾了好几个机顶盒,都是妖板,TTL线路都不通(移动的),别说有针了,都是焊接测试跑码

网友:
前天刷了一个,可能比较早期,运营商没有封堵TTL。直接用中兴工具连接,开ADB,然后就传APP,再删除几个系统软件,好了。完全免拆机。

只是开机画面是运营商的,不知道是哪个APP运行,不过,都能正常进入当贝桌面,懒得理了。

网友(2023-07-08):
我原来刷的一个固件是华为桌面,也比较纯,就是网络跟不上,运行时间多了,就是有声音没画面。也不知是固件问题,还是合子硬件问题,麻烦楼主能否给个你刷的固件,我再试试

网友(2023-12-10):
你好,麻烦能不能把这个刷机包再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这盒子我有,硬件配置太低了。

网友C:
这个盒子,已有最佳固件了,刷好就很好用(静等花开版),一般老人看电视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盒子,已有最佳固件了,刷好就很好用(静等花开版),一般老人看电视没问题的 ...

你好,你说的这个固件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昨天折腾了一天,总算是可以安装第三方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