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成切割机拆箱

楼主(2023-06-05):
前几天不是发帖问切割机嘛,纠结于单相355切割机和三相的400切割机,最后接受坛友意见,家用,移动的比较多,可能要楼上楼下的拎,不为挣钱,平时折腾用,偶尔干点家里的小活儿,天冷再锯点柴火,角磨机无法完全应对,并且角磨机安全性也差点意思,尤其用锯齿片切割,我是怯了。

淘宝这些天价格乱象横生,什么玩意搞活动,价格一升再升,有一家我加入购物车时候,498一台,前天问了本地,价格砍到最低,也要比这个高,主要是没现货。于是拿出手机准备买,早上看的还是498,这时候已经598,问客服,客服死活不认账,欧克,老夫买不起,换一家,又找到一家514的,夜里12点开始出售,我就等着呗,十一点半熬不住了,睡着了,醒来十二点半了,赶紧点开,我哩个去,六百多?问客服无人应答。昨天早上八点来钟,问客服,客服回复,活动昨晚零点结束了,我那个啥?玩什么?客服就是一口咬定,我截屏不够完整,客服就一口咬死我这截屏证明不了什么,压根没我说的这事!一瞬间我就觉得天雷滚滚!他家价格跟本地比,差不了几块钱,总算领教啥叫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本地买了!
本地小城里转了几家工具店,报价都比早前那一家贵不少,于是给最早那一家打电话,加微信,转账,商家告知到货打电话,完事,就这么点事,我这不是净给自己个找不痛快嘛。行嘞,四处转转去,好久都没来了。
今天商家打电话过来,到货了,我就收工了去拿。
拿到货,小三轮前边竟然放不下,找人家要根绳子,又买了个切割片,捆好,回家。
到家后,拆箱开始,看图说话。

网友A:
小巧玲珑,携带方便

楼主:
明天就要把借工厂的给送去,咱有了,临送走前对比一下吧。这俩是东成的双层贴合底板,4毫米。龙鹰的夹钳是3毫米,东成的是4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巧玲珑,携带方便

16公斤,单手可提

网友B:
东城除了性价比不高之外没啥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城除了性价比不高之外没啥毛病

东成的配件容易买,维修方便,这种切割机不怎么皮实,所以没敢买便宜的生僻货。有个哥们有台锯铝机,电机烧毁,去省城两次才好不容易弄来近似的配件回来,价格贵,质量还渣。

网友C:
看上去还不错,如果有需求的话,也不算贵

网友D:
看上去还不错不知加工精度如何

网友:
这个是专业工具

网友E:
不是行内人,也只能买这些牌子的省心。因为根本不知道哪些品牌性价比高。只能选牌子响的。还比如公牛。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东成的配件容易买,维修方便,这种切割机不怎么皮实,所以没敢买便宜的生僻货。有个哥们有台锯铝机,电机 ...

自行车也得看配件问题。旋飞变速系统配件容易买,非定位指拨器维修方便,松动后加垫片修复。9速以上卡飞变速系统配件难买,容易买到变速出问题仿品链条,定位指拨器零件多难修,棘轮出问题铆接没法修。

网友:
东成的机器不错的。

网友:
没用过东城的,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确实选个品牌好点的工具比较省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行车也得看配件问题。旋飞变速系统配件容易买,非定位指拨器维修方便,松动后加垫片修复。9速以上卡飞 ...

对自行车咱了解并不多,我没法发表意见,我就知道普通机床。
我们这里沈阳的机床非常普遍,因此配件很容易买,几家卖配件的都常年有备货,并且淘宝咸鱼上也资源众多,维修时候也熟悉相对来说也容易。前些天有朋友让帮忙修车,到地方一看生疏的很,打了四只齿轮,其中一只多联齿轮不但本地无货,卖配件的都暂时联系不到,需要从外地发,要耽误时间比较久,其他三只第二天可以到货,只能定了三只齿轮,第二天又跑一趟帮忙装上。如果是沈一机,可以随到随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行内人,也只能买这些牌子的省心。因为根本不知道哪些品牌性价比高。只能选牌子响的。还比如公牛。 ...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常年给这些东西打交道,很多内情无法知晓,只怕说买回来个需要小心伺候的主才糟心。以前我也是插头选公牛,后来偶然买了一些便宜货,发现其质量不错,并不亚于公牛,这才没再买公牛,但是给其他人推荐还是让他买公牛的,他安心,我省事

网友G:
真心话,现在各种牌子都有,不是内行真心分辨不出来,只能买稍微放心点的牌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心话,现在各种牌子都有,不是内行真心分辨不出来,只能买稍微放心点的牌子了 ...

是的,如果不知内情,只能选择让自己放心的牌子,选择市场保有量大的型号,如果不是钱包不肥,我可能就要选博世牧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还不错,如果有需求的话,也不算贵

本地市场上这种不多,想想无非是几种情况,性价比不高,或者利润不高。
这个我会常用,过些天需要做一个略大一些的雨搭,需要切不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还不错不知加工精度如何

过几天看看细节做工如何,昨晚没切,就开机试了一下,锯片没发现偏摆,应该不会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