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转白群晖求帮助,如何保留硬盘数据

楼主(2023-06-05):
我是黑群晖一直在用6.1系统

现在转白
吧黑群的硬盘直接插到白群上,提示让安装系统并且只能安装7.0或更新的版本
按提示安装完成后就出现图片问题
求帮助能不能保留硬盘上的数据,基本都是照片
在白群上用
按提示是硬盘不支持格式
DS216SE

网友:
黑的拷到白的上

网友:
看来是新旧版本的硬盘格式不通用,只能用楼上的方式了

网友:
btrfs是群晖推荐格式,但居然不是全型号支持,你这个型号就不支持,群晖还真奇葩,去黑裙里把数据拷出来吧,你要是用了文件版本这类群晖的功能其他系统是无法读取数据的,这就是我之前说的用群晖的问题

楼主:
黑群主板故障彻底不能开机了
大哥有没有别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群主板故障彻底不能开机了
大哥有没有别的方案?

换主板不影响原黑群系统,我开始用的是H61主板,后来直接换的B75主板,系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不影响原黑群系统,我开始用的是H61主板,后来直接换的B75主板,系统没问题 ...

还真是换了主板可以正常使用
看来数据都在u盘里存储
谢谢

网友B:
5年黑裙,3年白裙,从来不用他这种格式,有问题了恢复都比较麻烦,硬盘一直是basic 的ext4。
我重要的东西用Hyper Backup每周备份两次,备份到两个不同的物理硬盘,隔段时间用usb硬盘冷备份一次,或者刻光盘。
除非三个硬盘全坏,要不然就能及时恢复。就算全坏了,还有一份冷备份。
公司也是采用这种备份模式,感觉比较安全还不浪费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5年黑裙,3年白裙,从来不用他这种格式,有问题了恢复都比较麻烦,硬盘一直是basic 的ext4。
我重要的东西 ...

完全同意。
ext4格式是标准的,即便哪天黑裙不能用了,也可以在linux上挂载读取数据。
多副本备份也是必须的,多硬盘、多机器、多地备份很有必要

网友C:
这种好像也只能手工复制了......另外ext4格式好是好,但是像我这样开VMM虚拟机必须用btrfs,无奈...

网友:
这玩意怎么说呢,反正都难,100T以上用NAS系统,也只能用个RAIDZ2和快照了,异机备份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好像也只能手工复制了......另外ext4格式好是好,但是像我这样开VMM虚拟机必须用btrfs,无奈... ...

我的方法是挂一个小破硬盘去用虚拟机等,数据还是做的raid1

网友D(2023-07-14):
黑换白 直接吧黑的硬盘插到白的机器上,自动会识别 ,按步骤迁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换白 直接吧黑的硬盘插到白的机器上,自动会识别 ,按步骤迁移即可

群晖低端机型不支持btrfs,这是个坑,所以群晖就是不想让你高端机换成低端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5年黑裙,3年白裙,从来不用他这种格式,有问题了恢复都比较麻烦,硬盘一直是basic 的ext4。
我重要的东西 ...

我也是这么用的,ext4读取很容易

网友:
记得ufs explorer professional recovery可以读取,但是试用版只能职能制文件在7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