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友友帮忙给推荐个工作台桌布吧

楼主(2023-06-05):
工作间重新换了家具,工作台也比以前大了一点150*70的样子,没办法谁让工作间小呢。之前用的如下图这种绿色的所谓防静电台布,防不防静电不好说,用了几年下来特别容易脏,不好打理,也不防烫,有时候锡珠就能烫变色,更不用说热风枪了,求推荐个工作台适用的桌布,防静电,易打理,最好耐高温,不耐也行,大不了单独买块小的硅胶垫伺候热风枪。

网友A:
千万不要图便宜,一定买号称环保无味道的。导电性能黑色底用万用表就可以测量,绿色部分好像测不出。
高温好像都不行,烙铁温度很容易烫坏。
以前途便宜,买回来发现有味道,以为放几天就没有了,最后放了几年扔掉了。
后来买的环保的,新的打开包装就没有味道,测量黑色底好像是千欧级别,质量比较容易辨别。

网友:
耐高温维修垫 手机电脑维修工作台隔热垫多功能不鼓包 防滑

我也准备换,不知道上边的怎么样,淘宝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图便宜,一定买号称环保无味道的。导电性能黑色底用万用表就可以测量,绿色部分好像测不出。
高温 ...

给推荐个牌子链接可否

网友:
直接铺一块1mm厚的铝板或者不锈钢板就满足要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推荐个牌子链接可否

刚看了下店铺还在,价格都没变,东西变了没不知道,你参考下

网友:
楼主这是要干大事的

网友:
我用的地板革做台面,不怕烫

网友:
直接放一块磁砖吧。静电再想办法。其实个人用,静电倒是很好办的。。。

网友:
我是在橡胶垫上放块电磁炉拆的面板,风枪吹烙铁焊都没问题。